Y6 更换动力完成,23分钟续航。

楼主(2016-02-27):
原来的Y6是4S动力的,续航12分钟左右折腾了半天换成6S动力,空机2465克左右,起飞重量3966. 朗宇X4108S 380KV ,6S 10000MAH酷点,1555 蜻蜓碳桨。实时电流在24-28A左右浮动。基本上都是悬停。

期望30分钟,结果还真的中规中矩的是20分钟内,不过还是满意了,下次试试6S 5000MAH的。
以下是飞机和飞场的图

网友:
飞机遥控都带劲

网友:
控哪里买的?

网友A:
  控改得叼爆了  集成得这么完美   弱弱的问一句 什么控改的这么小  还是连控板都切过从新焊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改得叼爆了  集成得这么完美   弱弱的问一句 什么控改的这么小  还是连控板都 ...

天7,没改PCB啊

网友A:
  哦哦谢谢···    大神级手工···  忍不住再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谢谢···    大神级手工···  忍不住再赞一下····

毛毛雨而已,我做机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毛毛雨而已,我做机械的

   你一点都不谦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点都不谦虚 ·····················

没必要谦虚,做特种机器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必要谦虚,做特种机器人的

     玩风语者 机架  朗宇 电机  天地飞控 简直侮辱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风语者 机架  朗宇 电机  天地飞控 简直侮辱你了···

玩便宜的就是LOW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便宜的就是LOW咯?

   误会了 ··  主要是简单 ····  和钱没什么关系  ···  既然叫模型那肯定比起原型 都叫便宜

网友B:
X8Y6交流群

网友C:
这样改控好用吗?感觉一边控飞机,一边看控里的屏幕有点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控好用吗?感觉一边控飞机,一边看控里的屏幕有点不方便

FPV看着屏幕飞啊,为什么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FPV看着屏幕飞啊,为什么不方便?

是说拿控的姿势,控没挂带,要手举到前面看屏幕,或者低头看,总觉得有点不舒服,不知道实际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说拿控的姿势,控没挂带,要手举到前面看屏幕,或者低头看,总觉得有点不舒服,不知道实际是怎么样的

习惯就好,总比控前面弄一坨显示器加电池的手感好的多,至于低头看,2个方式都得低头。除非显示器放三脚架上,那样携带又麻烦了

网友D:
10/28x60=不正好等于20分钟,很高阶的配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28x60=不正好等于20分钟,很高阶的配备了。

实际是23分钟。
原本以为可以奇迹一下到30分钟,因为空机在飞越这款Y6里算轻的。可惜还是残念了

网友E:
LZ,你这台Y6的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这台Y6的稳定性怎么样?

还行啊,没有觉得有问题
倒是以前某个电机有问题的时候,顺便验证了Y6失去一个电机的安全性
当时一个电机缺相,结果打航向角会掉高并侧偏,横滚,仰俯和油门没问题。然后试图横滚并降落的时候,开始慢速自旋炸鸡,高度3米不到,飞机完好。

网友:
这个控好像PSP

楼主:
市面上的一体空都差不多一样

网友F:
这个机架就是带出门好不方便...我的已经吃灰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架就是带出门好不方便...我的已经吃灰很久了

拆脚架就带了,一个登山包就装好。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电池很强大

网友G:
其实吧楼主这个航时已经可以了。我原来也是追求大航时,等搞长了发现飞得又太累了,如果口袋里的烟抽完那叫一个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吧楼主这个航时已经可以了。我原来也是追求大航时,等搞长了发现飞得又太累了,如果口袋里的烟抽完那叫 ...

差不多可以了,能半小时最好,不会很累也不会嫌不够。
半小时最多2只烟·······再多还的有茶才行

网友H:
遥控屏幕屌爆了……求细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遥控屏幕屌爆了……求细节图。

这壳子都一般,亚克力比较脆。
新做了全钢的壳子,1毫米厚,重量比亚克力的轻多了,强度还比亚克力的好,给天6用的,各位有需要也可以做一批天7的。

网友(2018-10-13):
x8,也是16年组的,现在换了n3

网友(2022-05-19):
我有个和你差不多的悬停电流19-20安,用6S电轻松上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