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瞎的话这应该是天9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我也是10CHP的控,能求你个扣扣或微信吗?想请教下你,谢谢啦~
引用 网友C:
qq119309489联系
引用 网友B:
还得验证啊
引用 网友C:
你妈了个逼,不允许人家看错嘛,你个傻逼,个人的意见不能说吗
引用 网友A:
不仅眼瞎,嘴还臭
引用 网友C:
你他妈的就是个傻逼,傻逼中的战斗机,老子回楼主的帖子不对吗,看错了不行吗,和你妈的有求毛上的关系吗 ...

网友(2016-02-27):
我的切糕只能遥控几百米,再远就失控返航了,什么原因?附切糕布局图,求分析

网友:
把433接收 用腳架 架高一點
架在控上 小心 蛋蛋

网友C:
你的433发射正常吗,红灯亮,如果正常估计发射机问题,和接收机位置没关系,我也是切糕,接收机随便放置轻松10公里,还有你是10cg控,插到教练口遥控器右上角是否显示为ppm而不是2.4g,如果是估计切糕问题,如果显示2.4g那可能是制式不对.仅参考,我是10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433发射正常吗,红灯亮,如果正常估计发射机问题,和接收机位置没关系,我也是切糕,接收机随便放置轻 ...

如果你没瞎的话这应该是天9

网友:
曾经我的接收机天线也是你这样摆,距离着实太近,后来其中一根天线竖着摆,距离瞬间提升,十公里信号百分百

网友:
估计433发射天线的接头有问题 没接好 和没有天线一个样 或者 433发射坏了没有功率 就这两个原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瞎的话这应该是天9

你妈了个逼,不允许人家看错嘛,你个傻逼,个人的意见不能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瞎的话这应该是天9

妈的和你有求上的关系

网友:
有人好心回答却被奚落,真诙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433发射正常吗,红灯亮,如果正常估计发射机问题,和接收机位置没关系,我也是切糕,接收机随便放置轻 ...

哥们儿,我也是10CHP的控,能求你个扣扣或微信吗?想请教下你,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我也是10CHP的控,能求你个扣扣或微信吗?想请教下你,谢谢啦~

我的是天九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我也是10CHP的控,能求你个扣扣或微信吗?想请教下你,谢谢啦~

qq119309489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q119309489联系

还得验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得验证啊

回答:固定翼

网友:
这东西一直没敢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妈了个逼,不允许人家看错嘛,你个傻逼,个人的意见不能说吗

不仅眼瞎,嘴还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仅眼瞎,嘴还臭

你他妈的就是个傻逼,傻逼中的战斗机,老子回楼主的帖子不对吗,看错了不行吗,和你妈的有求毛上的关系吗,他妈的你不知道就不要逼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眼瞎,嘴还臭

说实话,是你先嘴臭的。活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他妈的就是个傻逼,傻逼中的战斗机,老子回楼主的帖子不对吗,看错了不行吗,和你妈的有求毛上的关系吗 ...

你继续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他妈的就是个傻逼,傻逼中的战斗机,老子回楼主的帖子不对吗,看错了不行吗,和你妈的有求毛上的关系吗 ...

骂人别带妈,你吗也就生了你这么个没教养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