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穿越机 飞得最远的 O w O/

楼主(2016-02-27):
看了视频的朋友肯定很好奇配置吧250机架
2206 1900kv
12A DALRC电调
QTX600 图传(600mw哦~)
CC3D
锐视鹰眼旗舰加14DB平板

下面是视频

楼主:
一个是往北飞啊飞,一个是往南飞啊飞~   全程手动模式

对了补充一句,控用的14SG,接收用的副厂7通接收,控内置了功放,就那个什么无损的那个,旗舰版的

网友A:
又没电压回传,飞这么远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没电压回传,飞这么远危险

算着时间呢

网友:
600mw图传可以传这么远啊

网友B:
这么远都没雪花    图传是单独供电还是动力电啊···    请问下给DC滤波了吗     我准备用动力电 DC+LC降噪 可以分享下你的图传供电是怎么降噪的吗 顺便再问句 发射天线是棒子还是蘑菇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远都没雪花    图传是单独供电还是动力电啊···    请问下给DC滤波了吗     我准备用动力电 DC+LC降 ...

录像用的是SJ4000录的,不过飞这么远屏幕上确实没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远都没雪花    图传是单独供电还是动力电啊···    请问下给DC滤波了吗     我准备用动力电 DC+LC降 ...

直接用的动力电,降不降噪,滤不滤波都不重要,还会白白增加重量,倒不如买个质量好的图传方便,我就是直接接的动力电,没有加任何额外设备
用的棒子加平板,蘑菇太脆没装上,实测蘑菇和棒子距离上没啥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远都没雪花    图传是单独供电还是动力电啊···    请问下给DC滤波了吗     我准备用动力电 DC+LC降 ...

这是摄像机拍摄,不是图传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的动力电,降不降噪,滤不滤波都不重要,还会白白增加重量,倒不如买个质量好的图传方便,我就是直 ...

哦哦··     手里有个2W的图传效果不好 ··   就是再滤波稳压 效果还是不太好 ··· 可能还是图传本身不好吧  ··  两年没玩模型了  生疏了··哈哈··  我也觉得 图传棒子好用 接受蘑菇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摄像机拍摄,不是图传显示器

   是说这么清楚  原来是我自己没搞清楚 哈哈 ···

网友:
的确很远

网友D:
厉害,万一迷路,半路再歇会,小四轴是很难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万一迷路,半路再歇会,小四轴是很难找的。

飞之前在手里地图上规划好航线了,一般情况下不会迷路滴

网友E:
牛B啊,飞这远,准备不要了啊?

网友F:
这是有多远

网友G:
确实牛。。这是哪呀汶川吗?怎么跟地震了似的,一堆塌了的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有多远

估计有个一公里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危险

是挺危险的,不过也很刺激啊,玩航模不就是一次一次的挑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牛。。这是哪呀汶川吗?怎么跟地震了似的,一堆塌了的房子??

不是汶川啦……是我们那边拆掉的城中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B啊,飞这远,准备不要了啊?

这不是飞回来了吗

网友I:
你这个图传太牛逼了,不过赶脚飞行速度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图传太牛逼了,不过赶脚飞行速度不够快

飞的还是挺快的,因为飞的高所以感觉慢,差不多一分半飞了一公里,速度大概是40左右。呦,这一算感觉还是很快的

网友J:
这么远距的图传拉距,怎样才能一直保持飞手与四轴之间无间隔和大型物体阻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远距的图传拉距,怎样才能一直保持飞手与四轴之间无间隔和大型物体阻挡啊?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飞高呗~远距离飞行确实一旦高度下降得多了图传信号就会急剧下降。这两个视频用的电池都是3s,一半油门就可以保持2、3十米高度,还可以慢慢爬升,动力挺充足的,4s更好,不过就是时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远距的图传拉距,怎样才能一直保持飞手与四轴之间无间隔和大型物体阻挡啊?

其实中间有一些大物体阻挡也没啥,只要不是金属之类的就可以,我站的地方前后都是大土堆,视频上应该能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中间有一些大物体阻挡也没啥,只要不是金属之类的就可以,我站的地方前后都是大土堆,视频上应该能看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