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款好用的改版PIX——P9X九维智控

楼主(2016-02-27):
       木质六轴组装以来进行了多次试飞测试,原来的APM 2.8发现不好用,就寻思着换一款PIX飞控做备用机,各种版本的PIX都测试或者买过过四五款,还想找一款插线在飞控头尾的理线好看,无意间看到别的论坛有一个测试帖就是一款改版PIX的mod——P9X,别的地方没见到有用的人,看销量也不是很多,新品用的人就少,但确实感觉这个设计不错,测试的视频也比较暴力稳定,就打算也来尝试一下,好的话分享给大家,经过初步测试还是很满意的对于囊中羞涩的我来说,真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飞控。
试用过常见的的仿3DR的端子插座在飞控上面(线比较乱,无内置减震)

两种迷你的,PIX mini是全部改成杜邦插针没有内置减震,端口有删减

一种是micro PIX,小巧最轻的PIX,无内置减震

PIXRaptor飞控内置减震,全部接口改在飞控头尾,方便理线但重量较重,且内置减震效果不够理想。PIXRaptor飞控内置减震与减震床震动实验 http://www.moz8.com/thread-43429-1-1.html

接着就是今天的猪脚了——西安九维智控做的P9X PIX的改版,我个人认为是改版中的优质品,要是外壳换成金属的更上档次和质感

399的价,虽然micro PIX也有这个价的,但那么小体积元件会有删减,所以还是喜欢不删减的改版

附带的接口说明书,很详细,特别是带有针脚属性便于改线

外壳颜色搭配不显单调

全接口无删减,多做了2个12C接口,一般应用可以接RGB模块、外置罗盘、光流传感器,不需要12C并联板了

内置减震来说45克的重量和普通PIX是一样的,实际上是省了减震床了

用料足,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可能因为过年的原因吧,发货慢了几天应该是现做的,品控没有搞好,回来安装RCIN有问题,没有信号输入,后来和店家沟通,指导检查了一个IC,就是上图右下角最小八角芯片有没有虚焊,我把每个针脚都焊了一下就有信号了,希望厂家以后出厂前做好产品把控和合格测试

插座是软排线链接,粘了胶防止脱落

海绵下是气压计和IMU

用了主板整体减震,整体的重量和减震柱配比很好,避免了因为IMU独立模块因为轻减震效果不好的短处,同时主板比外壳小一些有减震柱,相比其他主板和外壳固定死的PIX有活动空间,如果炸鸡即便外壳损坏也能一定程度保护板子不和外壳变形损坏。

接线整齐好看

以下日志截图APM上P9X下

APM和P9X微风震动值

悬停油门电压

APM和P9X大风震动值

P9X大风电压电流

由于不小心美工刀伤到了手不方便,就没有做最更多其他测试,简单测试了自稳、定高和定点,GPS怀疑是假的M8N定位精度不好,有时候定点绕圈,无风自稳的时候非常稳,现在就是3个顺时针电机发烫明显比3个逆时针电机烫的多。还得找找原因。
配置:550木质伞折六轴机架
P9X飞控+精灵3电机 9450桨+乐天20A电调+飞宇3D mini云台+格式4S 4000电池+乐迪AT9=1855克

网友A:
套餐中有pp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餐中有ppm吗?

基础版没有,你可以选有的套餐

网友A:
楼主,raptor的隔离舱气压计,是否比海绵压气压计表现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raptor的隔离舱气压计,是否比海绵压气压计表现得更好?

这个没有对比,不好下判断,不过一般飞也没啥明显不同,这个飞控没有明显掉高,定高还是比较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对比,不好下判断,不过一般飞也没啥明显不同,这个飞控没有明显掉高,定高还是比较稳

谢谢哦,还真想入一块。

网友B(2016-04-17):
399包括哪些?打算入一块,还有,什么osd啊?界面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9包括哪些?打算入一块,还有,什么osd啊?界面不错

399飞控一个,安全开关蜂鸣器,别的没有了要自己配,OSD是刷了中文固件

网友C(2016-12-16):
3个电机发烫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电机发烫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电机发烫先测试地面不装桨运行看有没有明显电机发烫不一致,正常输出功率应该是每个电机差不多温度,起飞飞完降落后有电机发烫检查电机座水平,不水平就会增大输出功率抵消反扭导致发烫,再就是重心偏了导致重的那一轴功率输出增大

网友:
我也用的p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