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用什么飞控啊

楼主(2016-02-28):
老师们,有个问题,同标题

网友:
大疆飞控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不是X4V2,不是S4,不是apm,不是pix,不是superX,不是naza,不是wk,不是A2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那究竟是啥飞控啊,看悟的价格应该不是A2吧,但看飞行速度应该是naza吧,不明白究竟是啥,请教高手们

网友A:
不用纠结是啥飞控了,总之是大江专门为悟设计研发的飞控,不是DIY通用的那种,楼主即便用其他飞控成功安装试飞,也会缺失部分功能

网友(2016-06-06):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是啥飞控了,总之是大江专门为悟设计研发的飞控,不是DIY通用的那种,楼主即便用其他飞控成功安装 ...

系的,拆开看看就知道,不过自己拿着也基本没有用,接口啊什么的都和我们平时用的不一样
虽然这个飞控里面集成了高清图传,很牛。但是就是因为做的太厉害了,哈哈,不能DIY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