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钟摆桨面抖动,新人求解

楼主(2016-02-28):
飞越450pro, 钟摆时正负螺距过渡时桨面会抖,舵机是银燕09md, 会不会是这舵机撑不住?

网友A:
厉害!银燕舵机做钟摆!!好像能做这个动作的都不用这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银燕舵机做钟摆!!好像能做这个动作的都不用这个舵机!

见笑了见笑了,那就是舵机的问题喽?

网友B:
桨太软吧,或者十字盘感度过高过低

网友C:
循环螺距设置多少?估计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循环螺距设置多少?估计太大了

正负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太软吧,或者十字盘感度过高过低

玻纤桨, 我试试调低感度,现在十字盘感度60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11,

太高了,调成9试试

网友D:
手法问题,多练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法问题,多练习吧

是桨面抖,然后带动整个机身都在抖,只是正负螺距过渡的那一下抖,  望赐教

网友E:
用易碎臂可能会

网友F:
横轴胶圈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易碎臂可能会

嗯嗯,用的易碎臂,  估计是易碎臂瞬间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横轴胶圈该换了

晚上桨夹轴承,顺便看了看胶圈,完好无损啊,和横轴之间也没有间隙,

网友:
舵机拉力不够,大力时抖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晚上桨夹轴承,顺便看了看胶圈,完好无损啊,和横轴之间也没有间隙,

老化了硬度会变化,外表看不出来的,你换两个新的试试

网友G:
感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度过高

感度都调到50了,机子是飞越450pro.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化了硬度会变化,外表看不出来的,你换两个新的试试

嗯嗯,我换下试试,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