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直接用碳纤维板做固定翼行吗?有何优缺点?谁试过?

楼主(2016-02-28):
请教老鸟们,直接用碳纤维板做固定翼行吗?有何优缺点?谁试过?
有经验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流线型 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流线型 做不出来

除非用碳纤维布 翻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流线型 做不出来

直接做板机

网友:
成本高 重量重

网友:
碳纤维机身可能会屏蔽接收机信号

网友B:
完全可以,你看我这架竞速机是全玻璃纤维制成的,如制作时把玻璃纤维换成用碳纤维,同样工艺就可以制成全碳纤维竞速机了,那就是高档竞速机了,价格会更贵。另外,绝大多数DLG(手掷滑翔机)都是全碳纤维的,每架空机至少几千元。

网友:
有全玻璃钢的机子,也有碳纤维的,只是要用碳纤维布加树脂倒模制做,用碳纤维板不好成形。现在像波音787等真机的机体有不少的部分是用碳纤维做的。

网友C:
很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你看我这架竞速机是全玻璃纤维制成的,如制作时把玻璃纤维换成用碳纤维,同样工艺就可以制成全碳 ...

又入狠货了?又一架速度杀手?

网友:
碳纤维成型后屏蔽效果强,对遥控影响大。还有就是弹性变形量小,破坏后不容易修复。

网友:
碳纤维板??固定翼有很多曲面的怎么做?可以开模具用碳纤维布

网友D:
大家都没理解楼主的意思,lz一定是想用作穿越四轴的方法,用碳板直接拼成一架板机,和kt板机一样。。。。。。一定是可以飞的,只要你不差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没理解楼主的意思,lz一定是想用作穿越四轴的方法,用碳板直接拼成一架板机,和kt板机一样。。。。。 ...

对,就像KT板机一样,只是用碳纤维板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