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刷机版SUV后的混控 设置

楼主(2016-02-28):
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刷机SUV版本的D10高级模式1 下的混控指定输出信号,比如我要旋钮AUX5 控制接收机端口的AUX5通道输出一个PWM信号控制云台,不进飞控,而是直接接到接收机的AUX5通道上,

我已经在尾蛇通道 5 那里指定 输入为AUX5  45度曲线  比例100  偏移0  然后保存退出,为嘛扭旋钮PWM占空比不变,不能调节,接收机已经对接上,油门 方向 航向 混控模式也OK都输出信号,  就是这个AUX5通道不输出?

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说明,我混控通道里面除了 油门  航向 方向 混控飞行模式  云台输出AUX5端 有开启,其它的通道我通通关闭着的,都设置的无,新手不懂,为什么会这这样????

1 横滚    2   抚养     3    油门    4  航向         5  尾蛇(指定输入为AUX5)     6(多段模式设置的是 APM飞控的飞行模式)  其他的全部关闭 都设置为无

网友A:
首先确定是不是飞控问题,这个看遥控通道监控就知道。如果监控通道没反应,就校准摇杆,要记得除了摇杆4轴以外,还有aux也要拧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是不是飞控问题,这个看遥控通道监控就知道。如果监控通道没反应,就校准摇杆,要记得除了摇杆4轴 ...

哈哈,搞定了,还有除了校准还要注意通道,10 通和9通对应得是AUx5    AUX4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搞定了,还有除了校准还要注意通道,10 通和9通对应得是AUx5    AUX4   ,谢谢前辈。

不客气呢

网友B:
刷SUV居然不是为了高级模式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SUV居然不是为了高级模式2

我的没有高级模式2不知道为什么,4.01的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高级模式2不知道为什么,4.01的版本。

那说明你刷的不是suv,只有suv有高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你刷的不是suv,只有suv有高二

那4.01系统版本,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4.01系统版本,是啥?

那是deviationtx的,SUV不使用deviationtx的版本号,他有自己的版本。

http://pan.baidu.com/s/1ntBL4Rv
这是SUV自己的网盘,突然发现2月24号有更新,看看改了些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