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机摔惨了,问题是总有个电机自己掉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视频,请大拿帮忙

楼主(2016-02-28):
存在云盘里了,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一个电机会掉转,悬停好好的自己往下掉。原来玩过直机,悬停技术肯定是过关的。
https://yunpan.cn/cxNsDDgRqF7ns  访问密码 5b09
https://yunpan.cn/cxNsIRbfwqTby  访问密码 84b3
https://yunpan.cn/cxNsN7npUVVzG  访问密码 47d4

第一次飞就很狼狈,摔成这样子:第一张图说明电机座都摔歪了

为了减少摔机损失,把脚架去掉了,电子设备都装在肚子里,电池放上面,底上垫上海绵,摸一下它的脾气到底如何,这样果然不怕摔了,视频就是用这个录的

进一步优化,再电池又放下面,同时加固了底部的海绵,当作起落架来用,这样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炸机了吧。准备今天再去试机,但电机掉转的原因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A:
电机掉转是什么鬼

网友:
飞控周边绑那么多动力线会不会有电磁干扰

网友:
摔的够帅的了.没啥大损失.

网友:
好像个大 螃蟹。。

网友:
这个布线可以啊

网友B:
这个机架是不是400元的折叠550四轴?掉转的意思是不是感觉一个电机升力了?那看下螺旋桨有没有拧紧,第二电调有没有和飞控插紧,第三就是看你的布线让我感觉到飞控就处在电磁的漩涡里面,多余的线最好是全部剪掉,简洁为主。我组装的多轴,都是把电调放在电机下面,第一减轻重量,少一根电机的线,第二减少电调对其他电子设备的干扰,第三机身内部有更多的空间布置其他的设备。我是看在这个机架来回复的,因为我很纠结到底是买这个机架呢好,还是买双c扣的H4折叠机架。

网友C:
飞控竟然在电调 电源线中间也不用铝箔做屏蔽我也是服了    迟早要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掉转是什么鬼

就是在悬停时,有一个电机突然失速,飞机掉下来。而且不固定是哪只,但一般都是只有一只会失速,导致没办法稳定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是不是400元的折叠550四轴?掉转的意思是不是感觉一个电机升力了?那看下螺旋桨有没有拧紧,第二电 ...

总是有一只电机失速导致坠机,根本没办法稳定悬停。但不是固定哪只,四只都有可能,因此不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干扰是有可能,现在四个电调分别放置在飞控两边,接收放后面,数传放前面。已经取下数传试机问题依旧。现在怀疑飞控有问题,先换个PIX再试。

机架就是你说的那个,这个架子倒是结实,装好电池,拿机任一只机臂也没有虚位,中心板也够大,只不过有点重,脚架有点软。我也纠结过是买H4还同买这个,我想的是伞折机架在安装了云台相机,收起来时不用取下来,且方便装电动脚架。但如果不拆浆,折起来时其实体积还是比较大,携带不方便。H4收起来的体积比较小,方便携带,而且浆也不用拆,只是如果装云台相机,收起来时要折下来。就看你如何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竟然在电调 电源线中间也不用铝箔做屏蔽我也是服了    迟早要炸

这样会干扰飞控吗?飞控下面还是电源模块,前面是数传,后面是接收,电磁环境是比较恶劣,但四轴这样装也是正常吧,明天我把电调屏蔽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干扰飞控吗?飞控下面还是电源模块,前面是数传,后面是接收,电磁环境是比较恶劣,但四轴这样装也 ...

多轴里面电调也算是比较大的干扰源之一,所以很多的机架在电机下面都安排了装电调的位置,为的是把电调放到外面,远离飞控,减少干扰和增加中心版内的空间,让有更多的设备可放。

网友B:
那你现在的配置是什么样的?整套设备有多重?我给我自己算了一下,全部配好至少2200g,因此每个电机至少要承受550g的拉力,用4s的电池悬停就要输出15a的电流,感觉还是有点大。用H4机架还可以轻100g左右。如果螺旋桨是可拆卸的,那这个机架折叠好之后是不是空间上会小很多?携带上感觉会方便点?H4机架在折叠的空间上毫无疑问肯定是最大的优势,但是他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机架的稳定性,价格的高。
哦对了,你这个机架是不是还有5度的上反角,我觉得这个机架装B很不错。

网友A:
应该是干扰,全拆了重新布局吧,做好防干扰

网友D:
这四个泡沫脚 风阻太大了 也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现在的配置是什么样的?整套设备有多重?我给我自己算了一下,全部配好至少2200g,因此每个电机至少要 ...

这个架子好处就是便宜,结实,中心板大,但比较重,也没云台挂架,脚架有点弱,说是后面会出铅合全连接件的。具体配置看我另一个贴吧。

重量我没称,我用的是6s 5200mah电池,减少电流提高效率,就是考虑到重和长航时,以后可以上10AH 6S电池。

如果用快拆或折叠浆,那收起来还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现在的配置是什么样的?整套设备有多重?我给我自己算了一下,全部配好至少2200g,因此每个电机至少要 ...

有上扬五度的,我准备加长机臂搞成650大小,强度也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干扰,全拆了重新布局吧,做好防干扰

先换飞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四个泡沫脚 风阻太大了 也丑

防摔的,等调好能稳定飞后再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上扬五度的,我准备加长机臂搞成650大小,强度也够

我准备入手这个机架了,一起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入手这个机架了,一起研究吧。

好啊,这个机架还比较结实,可扩展性应该比较强,现在我用1455的浆感觉太长,准备加长机臂。我现在是想办法先把飞控的问题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啊,这个机架还比较结实,可扩展性应该比较强,现在我用1455的浆感觉太长,准备加长机臂。我现在是想办 ...

根据我给他配的电机参数,还需要用1555的螺旋桨,按你的意思,1455的都嫌大,那我的1555不是装不下了?

网友:
看看日志吧,看看是飞控输出问题,还是电调堵转

网友:
如果输出没问题,就是堵转,堵转的特性就是哪个电机急加油那个就不转了,

楼主(2016-04-03):
解决了,是电调设置的问题,恢复出厂设计就好了。可能是我刚开始不会校准电调,不小心乱设了某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给他配的电机参数,还需要用1555的螺旋桨,按你的意思,1455的都嫌大,那我的1555不是装不下了?
...

装得下,但浆与浆之间距离太近气流会相互影响,我现在加长了臂管变在了650了。

网友:
100%的电池C数不够,或者电压低了,反正就是动力不够

网友:
楼上可能性大

网友(2016-05-20):
我认为是飞控问题,这两天我正在调试APM飞控,小油门时可以有两个电机不转,中油门时都转,机架一偏还是有电机不转,换飞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