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T换25T,450sport v2又活了。

楼主(2016-02-28):
450sport v2尾驱动对转齿原来用的26T,锁尾不好,主桨旋转受阻,对转齿轴承寿命缩短,这些都是26T带来的问题,今天换回25T,所有问题全部解决。
不过现在25T好像不多了,各大副厂几乎全都停产,只生产26T的,某人家的还有,不过得用他家的一体尾驱动座。

网友A:
加大尾桨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尾桨效果一样

加大尾桨只是锁尾效果提高了,但是由于对转齿和小齿盘咬合过紧,导致转动过紧,轴承寿命缩短,加大尾桨就改善不了了。

网友B:
冰人的25T导轮不用换尾管座是可以用的,需要动动脑,动动手,实际使用效果比V2原厂的一体导轮好,我正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冰人的25T导轮不用换尾管座是可以用的~

我用了飞越的一体尾管固定座,不知道冰人的能不能用在这个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飞越的一体尾管固定座,不知道冰人的能不能用在这个上面?

这个金属座和塑胶座没有区别的

网友:
只要弄清楚导轮为什么不会上下蹿动,就能用冰人的导轮替换了

网友B:
原厂导轮往下是靠塑料白齿挡住,往上是靠轴承挡住,才不会上下蹿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导轮往下是靠塑料白齿挡住,往上是靠轴承挡住,才不会上下蹿动的。

冰人的对转齿好像是固定住的,下面的轴承好像也有卡簧卡住了,这样的话,向下由对转齿固定,向上由下面的卡簧固定轴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人的25T导轮不用换尾管座是可以用的,需要动动脑,动动手,实际使用效果比V2原厂的一体导轮好,我正在用 ...

动动脑,动动手,需要改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冰人的对转齿好像是固定住的,下面的轴承好像也有卡簧卡住了,这样的话,向下由对转齿固定,向上由下面的 ...

我就是这样用的,中间可以用垫片调节间隙,上面的铝轮倒过来用,皮带可以居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动脑,动动手,需要改动吗?

在轴上端铝轮顶丝的位置自己锉个平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用的,中间可以用垫片调节间隙,上面的铝轮倒过来用,皮带可以居中的。

垫片尺寸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垫片尺寸是多少

内径3mm外径5mm厚差不多1mm,因为冰人座设计安装的是4mm法兰轴承,具体要看实际的虚位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