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k8陀螺增益与控的陀螺设置问题

楼主(2016-02-28):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控的陀螺设置部分已经调到0了,在k8设置软件里看陀螺增益还是41,就是最小只能到41了,最大能到148,不知道怎么校准一下这个陀螺增益通道的数值。

网友A:
人家软件下限就是40,你怎么可能调到40以下。。。。

网友B:
你应该搞错了。

我的理解,不管是k8还是vbar,调整设置是依靠bankswitch,分1,2,3,在futaba 18sz对应通道5。
设置逻辑是:
- 每个陀螺仪bank,有一组设置参数,这个你自己在软件设置。
- 然后把通道5设置成比如aux1,aux1改名为Bankswitch/Bank,然后设置在18sz遥控器的某个3档扳手比如SA或者SB。然后一一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软件下限就是40,你怎么可能调到40以下。。。。

以前用12z那个控时是可以调到40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搞错了。

我的理解,不管是k8还是vbar,调整设置是依靠bankswitch,分1,2,3,在futaba 18sz ...

您的意思是不用控的gyro来设置陀螺参数?

网友C:
这是啥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用控的gyro来设置陀螺参数?

我的理解如下,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我不清楚:

futaba的5号通道控制vbar/kbar的bankswitch选择。在不同的bank里,你可以设定不同的各种参数,包括陀螺参数。

也就是说,这样设置就不是无极调节,而是提前设置3组方案(含陀螺仪感度),然后靠5号通道挑选一组方案。

至于你把什么东西设置到5号通道,我建议直接设置在aux1,重新命名,以免以后搞乱。再把5好通道设定在SA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如下,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我不清楚:

futaba的5号通道控制vbar/kbar的bankswitch选择。在不同 ...

我的5通道是gyro

网友:
你可以改。在“xx function”里改,把5号通道改为aux 1

网友D:
如果是avcs模式调到0,v8软件v8显示是40的话,把控上锁尾改为norm 然后调大数值,v8的感度就会断续下降

网友E:
5通是Gyro的话,把5通反向试试看,应该就可以调到感度为0了,不要谢我,请叫我雷锋,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avcs模式调到0,v8软件v8显示是40的话,把控上锁尾改为norm 然后调大数值,v8的感度就会断续下降

确实是这样,如果把5通道反向,软件数值能调成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通是Gyro的话,把5通反向试试看,应该就可以调到感度为0了,不要谢我,请叫我雷锋,嘻嘻~~~~~~~~~~~~~

确实是,而且能调成负值,但是最大只能到+4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控

控是18s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如下,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我不清楚:

futaba的5号通道控制vbar/kbar的bankswitch选择。在不同 ...

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样只有3个感度了

网友F:
楼主,你的控很专业啊,可是你也太大意了,看在你敢问就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在控的Gyro里面,找到陀螺仪类型,改成Norm,默认是FUTABA的陀螺仪GY的,所以那个值是不对的。因为你的v8不是FUTABA原厂。改了后,数值就可以调成0了。

网友:
把陀螺仪感度设到其他通道,对应软件数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控很专业啊,可是你也太大意了,看在你敢问就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在控的Gyro里面,找到陀螺 ...

从哪看出来是futaba模式啊,我看就是那个n模式啊

网友F:
我有说模式吗?不是模式是类型。默认锁尾陀螺是GY,是F家的。改成NORM就是一般的意思。再说一次不是模式是类型,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说模式吗?不是模式是类型。默认锁尾陀螺是GY,是F家的。改成NORM就是一般的意思。再说一次不是模式是 ...

你说的是这个吧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上有些大师怎么理解的。。。。。。

你这个是锁尾感度吧。。。。。

锁尾感度KB  VB,,有2种调节方法,1是直接软件调节,2是选择在控里调节,,,那么我们在软件里选择了调节方式以后,在调节自己需要的参数,,,,,

网友F:
看到那个大大的GY了没,把它改成NOR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那个大大的GY了没,把它改成NOR

改了以后能调到30

网友:
大师的理解是k8,VB是三轴平衡仪,它里面包含有尾陀螺。OK

网友F:
你就是大意,有空研究一下控,你会有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就是大意,有空研究一下控,你会有惊喜的

还是没能调到3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就是大意,有空研究一下控,你会有惊喜的

这个数值减不下去了,最小50.5

网友:
这个怎跟你说呢,你的第七通是锁尾感度吗、这个你确实调好了没,不要多开几个通道来控制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软件下限就是40,你怎么可能调到40以下。。。。

您是对的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上个飞机图

网友:
我的450就是调成45的,150调成35,但这个值通常也不用这么低,你看看说明书吧,这里只能提一下

网友G:
哇  楼主的鸡鸡好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  楼主的鸡鸡好漂亮啊

我知道你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哇  楼主的鸡鸡好漂亮啊

没想到你也上论坛

网友(2017-04-29):
控的感度不等于K8的感度 有个换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