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练习悬停油门手感问题

楼主(2016-02-28):
之前一直用的是SM2000一体遥控器在练习模拟直升机飞行。
配套的遥控器油门有格子的手感,习惯了这个感觉,悬停的时候左转或者右转的时候不会影响油门高度。
刚新换了华科尔D10的遥控器来做模拟,油门好顺滑,没有段落的感觉了,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转方向舵的时候老是会影响油门的高低。
我是该适应这种感觉么。还是调遥控器。
因为左转或者右转的时候老是会影响到油门的高低位置,悬停的时候反而不如以前那么稳了,忽上忽下的。
有没有朋友遇到和我一样的这种问题。

网友:
证明你还是新手

网友:
可能是动方向舵动到油门了

网友:
飞真机是什么控,模拟就用什么控

网友:
油门移动时候有一格一格反馈的那种控,适合固定翼使用.
因为飞固定翼的时候油门不需要频繁变化.
而且油门的变化,在固定翼上体现没有那么直观.
移动油门时候一格一格的反馈,是为了让超控者更好的了解油门变化量的.

而油门的变化在直机上可以很直观很明显的体现.
而且直机,需要频繁的,细微的调整油门.
如果用的是有一格一格反馈的那种控的话往往容易影响操纵者细微的动作.
所以直机用的时没有一格一格反馈的那种油门.
建议楼主还是适应D10的手感吧。

PS:我也有个D10,油门是有反馈的。。。为了飞minicp还故意拆机磨平了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