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配置大家看看

楼主(2016-02-28):
准备上4S 5000电池,2216 880KV电机(以前多轴用的),4S 50A电调,9寸桨这个配置,特别是电机,可以不?

网友A:
感觉电机KV 不够···

网友B:
小了点,用2814吧,手抛的话更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了点,用2814吧,手抛的话更是如此

多少KV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机KV 不够···

我也觉得
还有9寸浆用马刀浆还是多轴那种?

网友:
2814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
还有9寸浆用马刀浆还是多轴那种?

马刀

网友:
2814 1000kv 9060

楼主:
2814怎么那么贵········谢谢各位的建议。按你们说的来。
这飞机是手抛好还是起落架好?

网友C:
我飞过2814和2216的,感觉2216完全足够用了,手抛没问题,2216  1250kv  9060或者1100~1000kv  1060,整机重量1300g到1400g。2814的就非常快挺爽。最后一句,你的kv值真不够,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过2814和2216的,感觉2216完全足够用了,手抛没问题,2216  1250kv  9060或者1100~1000kv  1060,整机 ...

2814和2216对于速度和起飞重量的对比值(大概的就行)可以说下吗?我好判断一下。我希望是慢速,可以比较大的负载重量,爬升速度适中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14和2216对于速度和起飞重量的对比值(大概的就行)可以说下吗?我好判断一下。我希望是慢速,可以比较 ...

挺久的事了,我记得2814整机重1600g,2216的1300g,因为2216用的3s电,越轻越好,重了就太快,起飞马上破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久的事了,我记得2814整机重1600g,2216的1300g,因为2216用的3s电,越轻越好,重了就太快,起飞马上破 ...

。。。。。。那2814,用4S 5000MAH电池,会不会超快?我想飞慢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2814,用4S 5000MAH电池,会不会超快?我想飞慢点

快慢好像和电机电池没太大关系,关键看油门控制!慢速飞就要失速点低!这个取决于飞机的翼形!电机动力大小会影响续航时间和载重能力。这个你再查一下资料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2814,用4S 5000MAH电池,会不会超快?我想飞慢点

不会,能快能慢,就是起飞的时候快,降落稍微快,平飞35到40公里左右

网友:
2814-1100kv和2814-1000kv配9060桨有多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慢好像和电机电池没太大关系,关键看油门控制!慢速飞就要失速点低!这个取决于飞机的翼形!电机动力大 ...

就是怕整机重了失速
因为一直飞翼龙,那飞机根本不可能失速。所以没遇到过就怕怕的

网友E:
放心大胆的去飞吧,我的配置和你一样,4S,X2216KV880,9x6,40A电调,最大电流27A,电调得支持4S电,包你爽飞,飞之前我一直纠结,用2216飞机可以减重不少,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心大胆的去飞吧,我的配置和你一样,4S,X2216KV880,9x6,40A电调,最大电流27A,电调得支持4S电,包你爽 ...

太好了,谢谢你的消息,能省钱。
你的起飞重量多少?电池容量多大?最大负载能装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心大胆的去飞吧,我的配置和你一样,4S,X2216KV880,9x6,40A电调,最大电流27A,电调得支持4S电,包你爽 ...

还有飞起来平飞和爬升速度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好了,谢谢你的消息,能省钱。
你的起飞重量多少?电池容量多大?最大负载能装多少?

我的起飞重量1.5公斤,4S4000的电池,没试过大负载,平飞三分之一油门,爬升有点慢,我只爬过2026,用了3500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起飞重量1.5公斤,4S4000的电池,没试过大负载,平飞三分之一油门,爬升有点慢,我只爬过2026,用了3 ...

好的,谢谢
不过我刚收了个贼鸥!!!巨大一架

网友:
4S 5000肯定上1.5kg了,2216-1250kv我飞过,别抬头太多,容易失速~动力太小,慢慢爬升还是可以飞的~至于你用800kv的话感觉动力会更低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收了个贼鸥
贼鸥配的2814 1000KV,50A电调。

网友:
小胖动力没必要整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