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PM的问题

楼主(2016-02-28):
各位:

      本人有一个2.52的APM飞控,更换了新的机架以及动力系统之后,重新刷了3.2.1固件,调整油门行程,调整罗盘等,都是设置好了,然后在没有带桨的情况下启动电机,发现第二通道的电机转速比其他的慢
以为是飞控没有放平,但是使用工具测试飞控确实是放平的,然后装上桨,九阴白骨爪伺候,第二通道电机转速还是比其他三个慢,都不敢飞,然后在飞控中查看第二通道输出,确实比其他通道要低,这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查电机电调,照你这样说飞控的输出要是没问题,你就查电机电调吧,把电机电调和对角的电机电调换换,用排除法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电机电调,照你这样说飞控的输出要是没问题,你就查电机电调吧,把电机电调和对角的电机电调换换,用排除 ...

电机电调没有问题,1 2 通道交换之后还是2通道的那个电机转速慢

楼主:
重新调整油门行程没用,我是重新刷了固件,然后所有的都校准一边就好了,不知道哪里抽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调整油门行程没用,我是重新刷了固件,然后所有的都校准一边就好了,不知道哪里抽风了

按照你的描述 应该是飞控2通道输出问题喽,固件重新刷下 然后所有校准重新再来一遍,别怕麻烦···

网友:
对从新再刷一遍,再不行就刷回老固件再试试,这样看来是飞控的问题了

网友:
加速度计有没有重新调整一次

网友B:
我也试过,最后还是重刷,然后电调恢复默认参数,再分别调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最后还是重刷,然后电调恢复默认参数,再分别调油门行程。

大疆的电调不知道怎么设置,我重新刷了飞控,然后在全部校准,才搞定

网友:
先在地面站里搞好遥控器校准,然后再将电调的油门校准。除去硬件原因,这2步出错是主要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加速度计校准的问题吧,哪怕你用水平尺 把飞机放平了,飞控认为没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