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过去了终于有点了解(无感电调原理波形)

楼主(2016-02-28):
(无正文)

网友:
太高端,看不懂

网友:
有看没有懂

网友A:
看驱动信号要看MOS管上的,电机那边混合了上下桥臂的电压,还有线圈感应出来的反电动势,很杂的。
你这样看到的不是PWM信号,是三相电交流电。这个频率改变不是为了加速电机,是在随着转子旋转换相,转得越快换相速度要越快,不然就会卡死。因果关系反了。
我这个视频是电调下桥臂的一个MOS的驱动波形,大的波形是在换相,频率随转速变化而变化,换相信号里的小波形是PWM信号,脉宽在变频率基本不变,这个才是导致了转速的变化。

网友:
对了,电调用的是开源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驱动信号要看MOS管上的,电机那边混合了上下桥臂的电压,还有线圈感应出来的反电动势,很杂的。
你这样 ...

原来跟有刷调速器很类似(控制占空比)
只是增加考虑了加电的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跟有刷调速器很类似(控制占空比)
只是增加考虑了加电的时机。

差不多那意思

网友B:
这个示波器虽然烂,但插u盘抓屏应该还是可以的吧。效果会漂亮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示波器虽然烂,但插u盘抓屏应该还是可以的吧。效果会漂亮许多。

一个那么低分辨率的显示器,截屏又能好多少?
你有好的示波器,支持你给帮模友截几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那么低分辨率的显示器,截屏又能好多少?
你有好的示波器,支持你给帮模友截几个。

只是一个建议,帖子更漂亮相信您也不会反对。

抓屏比手机拍舒服太多,尤其仪器大厂的产品,出来的效果类似这样,比如俺帖子里这个频谱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建议,帖子更漂亮相信您也不会反对。

抓屏比手机拍舒服太多,尤其仪器大厂的产品,出来的效果 ...

同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驱动信号要看MOS管上的,电机那边混合了上下桥臂的电压,还有线圈感应出来的反电动势,很杂的。
你这样 ...

真的开眼界,的确很清楚。另外,我是小白,请问:电调改变电机转速靠的是改变换向频率还是PWM频率啊?还是二者都能改变电机转速?

PWM一般是加在下桥臂吗?最后再问个超级白菜的问题:如果改变换向频率可以改变转速了,为什么还要加PWM啊?我现在一团浆糊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的开眼界,的确很清楚。另外,我是小白,请问:电调改变电机转速靠的是改变换向频率还是PWM频率啊?还 ...

有个先后顺序的,改变速度的是PWM脉宽,只有输入更多的功率才能提高转速。然后换相的频率,也就是换相时机只取决于转子的位置,转子转得越快相应的换相就要越快,随意更改换相时机的结果就是会卡顿,严重的堵转。
至于PWM调制是针对每个MOS管的,但是上桥臂的地实际上是下桥臂的漏极,相对电源地来说那个驱动信号看起来是上桥臂的驱动波形叠加下桥臂的开关波形,为了方便说明我就测了个下桥臂,实际上上下臂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建议,帖子更漂亮相信您也不会反对。

抓屏比手机拍舒服太多,尤其仪器大厂的产品,出来的效果 ...

普源是不是能录视频的?但那个视频其实是数据吧,需要软件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个先后顺序的,改变速度的是PWM脉宽,只有输入更多的功率才能提高转速。然后换相的频率,也就是换相时 ...

嗯,谢谢啊,一下子明白了。
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上桥臂和下桥臂都有驱动信号进来,负责换向。
但是在下桥臂上还需要叠加PWM信号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谢谢啊,一下子明白了。
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上桥臂和下桥臂都有驱动信号进来,负责换向。
但是在下 ...

还是不对,上下臂都是pwm,每个管子都要pwm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对,上下臂都是pwm,每个管子都要pwm驱动。

哦。我看过一个电调,它的上臂就是一个三极管驱动一个PMOS。
然后下臂就是一个半桥来驱动一个NMOS.
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用上下臂都用桥式来驱动呢?那样不是可以都适合于高速驱动的场合吗?我猜想可能下臂调制了PWM,上臂只是换向。
要是上下都加入PWM,我就有点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我看过一个电调,它的上臂就是一个三极管驱动一个PMOS。
然后下臂就是一个半桥来驱动一个NMOS.
我 ...

电调驱动没仔细研究过,你看到的那种是P管和N管混用的方式,上臂就是用三极管驱动,给P管栅极提供负压,下臂的话我估计不用半桥也没问题,只是为了保证开关速度。
但是对管不好找,有个配对的问题,有时候选了个很好的N管但是没有合适的P管来配对,所以现在很多电调都全部用N管,这样上桥臂的三个管子会有驱动电压的问题,一般是用自举升压来解决的,不过具体怎么驱动我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