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可爱,却飞不上去(解决)

楼主(2016-02-28):
先动力不够;
换了大奖,低速要埋头,高速还是动力不够;
这类推力线远离重心的飞机是很难搞
参数:
全重: 123g
翼长:  45cm
用1504-kv2300电机  2s电池

调整了电机角度,居然飞上去了

网友:
推力远离重心?

网友:
那为何不把电机位置挪一挪

网友A:
有什么会飞不起来??就是动力不足,不信你用2208电机,2600KV,把桨换掉,用5X3桨或4.75x4.75APC桨或4.1x4.1APC桨(只要不打到机身),40A电调,3S飞行,我倒要看看什么东西起不来。

只要足够动力,袜子、门板,照样飞!

网友B:
我看你的电机位置很高还很正肯定栽头,这类跟冲浪者差不多角度要调的很大

网友:
只是动力小太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的电机位置很高还很正肯定栽头,这类跟冲浪者差不多角度要调的很大

重心大概在电机正下方机身上,无法调呀

网友:
电机位子换到机头前保你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大概在电机正下方机身上,无法调呀

我觉得增大点电机上仰的角度是不是好一点,冲浪者腰腿是上仰向上吹,你这个动力在重心正上应该是有点靠前,上仰电机向下吹应该能克服这个力吧,我个人推断大神们口下留情

网友C:
这种机型有0.6以上的推重比就应该能飞了 这个螺旋桨位置比较高  动力会产生低头力矩 建议先测试推重比 试试拉力线(从照片看是属于前拉)调些抬头
以上是个人看法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型有0.6以上的推重比就应该能飞了 这个螺旋桨位置比较高  动力会产生低头力矩 建议先测试推重比 试试 ...

意见一致,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大概在电机正下方机身上,无法调呀

这种机型有0.6以上的推重比就应该能飞了 这个螺旋桨位置比较高  动力会产生低头力矩 建议先测试推重比 试试拉力线(从照片看是属于前拉)调些抬头
以上是个人看法 仅供参考 又 前后重心应该在主翼的前缘后三分之一左右

网友:
看看你的重心对不对,桨看来怪怪的,建议你换好点的。动力参数报一下,让大家给你参谋参谋。

网友:
有些年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会飞不起来??就是动力不足,不信你用2208电机,2600KV,把桨换掉,用5X3桨或4.75x4.75APC桨或4.1x4 ...

是这个道理。推力超过起飞重量,形状不重要了,副翼、尾翼这些都是调节姿态用的了

网友:
楼主这个小鸡哪弄的?
最近就喜欢小机,又没时间没精力自己做,到处找成品小机~

网友:
上拉!上拉!上拉!重要的事情说3遍

网友:
电机装的太靠前了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