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遥控5通道往后都是控制什么功能

楼主(2016-02-28):
apm飞控,前四个通道就不说了,通道5是飞行模式,通道7自动调参,通道8直接接云台控制俯仰,通道6空余不知道干点什么,大家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
脚架收放

网友:
云台仰俯

网友A:
我的APM5,6通道都是飞行模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PM5,6通道都是飞行模式开关

六通道怎么设置飞行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六通道怎么设置飞行模式?

用混控啊,两个飞行模式开关要一个2段一个3段,然后两个开关6种位置分别对应6种飞行模式所需的通道输出值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混控啊,两个飞行模式开关要一个2段一个3段,然后两个开关6种位置分别对应6种飞行模式所需的通道输出值 ...

我是fs9刷了固件,直接在一个通道输出6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