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有替代舵机吗?

楼主(2016-02-29):
原装太坑了!某宝发了3个原装只有一个是好的!看过用银燕代替!装上后飞机来回晃悠!又看过用D0138sg的!问了店家说必须将原装的电板换到新舵机!这也太费劲了!
       大中华的模友们?你们怎么解决的?原装不能用一碰就挂!换齿轮都没用

网友A:
换银燕有说晃也有说不晃,我都糊涂了。楼主把横轴垫胶圈换了看看,那个不好也是晃机身的。

原厂舵机质量很差!割摆臂泄力会好很多,我有次倒飞直拍硬地,连杆都炸断,居然没有扫齿,换没割以前,扫三个都不奇怪。但是割了也不是说不死,我炸多后就有一颗齿咬合不好了,掰整后可以用。

宝上有一款没有标签纸的舵机,可以不用改动直接用,但是价格略高,35一个,我只买了一颗来测试,有待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银燕有说晃也有说不晃,我都糊涂了。楼主把横轴垫胶圈换了看看,那个不好也是晃机身的。

原厂舵机质量 ...

很晃悠!我咨询了卖舵机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