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履带坑,用的cc3d控制

楼主(2016-02-29):
恒龙底盘太脆,金属太贵,用的小车底盘加了个炮塔
控制用cc3d控制前后左右,带炮塔云台自稳。

cc3d跑直线很方便为什么你们都不用呢?

网友:
强悍,这个的费多少米

网友:
看起来好强大

网友A:
哇  两台炮!貌似红警里面的天启坦克啊

网友:
双炮塔,牛啊,就是太高了点

网友:
自行火pao啊

网友:
很机智,棒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两台炮!貌似红警里面的天启坦克啊

就是天启啊!

楼主:
遥控开关搞定,可以遥控开炮跟开红点瞄准了。加了图传

炮塔有点大又重。。

双高压电调支持4s 200mw图传

红点瞄准预留摄像头接头

网友A:
图传好用吗。我买了2次都退货了,两台都超不过20米,太没意思了

网友:
发射BB弹的电动波箱哪里搞的??

楼主:
波箱恒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好用吗。我买了2次都退货了,两台都超不过20米,太没意思了

之前四轴上拆下来的,5,600米没问题。地面还没测试。

网友B:
楼主CC3D是怎么设置的呢   可以指点一下吗或者开个教程   什么模式下的是固定翼吗  为什么能保持直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四轴上拆下来的,5,600米没问题。地面还没测试。

多少包软中的米

网友:
好思路,能否上个视频 看看云台稳定在履带载具上的效果。

网友C:
cc3d怎么玩坦克。求详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怎么玩坦克。求详细分享

直接用车辆模型,选坦克模式,,摇杆模式用固定翼,,油门,比如我是左手油门,就再cc3d油门哪里改成通道2然后设定中点1500,右边升降杆再中位时候不动,就可以控制前进后退了,然后再方向哪里设置成通道一副翼控制左右,放到和上面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包软中的米

一包半,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CC3D是怎么设置的呢   可以指点一下吗或者开个教程   什么模式下的是固定翼吗  为什么能保持直行呢

因为cc3d内置六轴罗盘,前进时候有偏差他会自动修正两边速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包半,差不多了

真会买,我两包的米买的都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会买,我两包的米买的都是山寨的

就是那种70块200mw的mini发射,信号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用车辆模型,选坦克模式,,摇杆模式用固定翼,,油门,比如我是左手油门,就再cc3d油门哪里改成通道 ...

直接用op地面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op地面站设置?

是的,跟容易的

网友:
上视频呀。

网友:
赞一个,卧槽,空转地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
楼主,我之前也玩多轴,现在手上也有块CC3D,但是对车完全不懂,能不能指导下?

网友:
求个免费的cc3d设置软件😄🙏谢谢啦

网友D:
楼主能给个免费的cc3d设置软件吗?😄🙏谢谢啦!我Q4139898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给个免费的cc3d设置软件吗?😄🙏谢谢啦!我Q413989877

直接用op就行啊,本来就是免费的。。穿越机栏目找吧,大把的下载贴

网友E:
CC3D玩坦克,第一次见啊。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有详细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吴?

嗯.(≧

网友G:
我的APM飞控能控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APM飞控能控控制吗

可以的哟记得有这个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CC3D玩坦克,第一次见啊。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有详细教程吗?

说的是哦,上穿越板块看了半天,云里雾里的,同求楼主科普教程

网友:
SO 就买了个钢的底盘来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哟记得有这个模式的

这个的玩法是怎样的,对了你用的是多大的电机,和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哟记得有这个模式的

那这个怎么设置呀?里面有坦克模式吗?

网友(2016-04-01):
楼主看到加我下

楼主:
向导模式,然后再固件选这哪里,选车辆模型,下来菜单选tank,ok,然后对应电调插入1.2通道,设置通道中立点,让履带不动就行,两个电机都要设置。

网友:
你都啥时候在线,有事求你

网友:
楼主有电话号没

网友:
有急事找你

网友H:
哥哥现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哥现身呀

网友(2020-02-19):
请问楼主,电调和电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