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豹子电机正确的更换轴承方法

楼主(2016-02-29):
第一次给豹子换轴承,不知道如何拆下前盖,试过拧前盖,但是拧不动,求大神赐教

网友A:
百诚503笔式气焊枪喷枪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T1VC1aXzNaXXXXXXXX_!!0-item_pic.jpg_310x310.jpg,在端盖拧上两条螺丝不要太深,沿端盖旋转加热3分钟,尖嘴钳夹住螺丝,垫上毛巾逆时针旋转机身,轻松无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诚503笔式气焊枪喷枪,在端盖拧上两条螺丝不要太深,沿端盖旋转加热3分钟,尖嘴钳夹住螺丝,垫上毛巾 ...

原来有螺丝胶,我说拧不开呢,多谢了

网友B:
豹子电机  2860?

网友C:
最好不要用火
可以弄一段200-300长的角铁,打个让轴的孔,再打安装孔,把电机固定在角铁上,电机用三抓卡盘固定,然后就可以扭下前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豹子电机  2860?

是的,28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用火
可以弄一段200-300长的角铁,打个让轴的孔,再打安装孔,把电机固定在角铁上,电机用三抓卡 ...

感谢贾老师指点,我用电吹风配合打孔角铁,终于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