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距600的四轴飞行器基本和姿态感度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6-02-29):
机架换成600轴距的领飞小四轴,飓风U3508+乐天40A+4s 5200mAh 20c,NAZA lite刷v2,基本感度:俯仰150% 横滚150%  航向角120% 垂直120%
姿态感度:俯仰140%  横滚140%;但实际试飞中脚架沿着X轴横向摇摆明显,导致机身晃动加剧,这个是不是需要将横滚值调小?
   到底600轴距的四轴感度参数多少为宜?希望有用过600轴距的飞友指点一下,谢谢!我现在电脑调参就干脆用默认的参数,但还没时间再次外出试飞看合适与否?

网友A:
请教个问题问题,你的飓风3508是多少KV的 40A电调,配的多大的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问题,你的飓风3508是多少KV的 40A电调,配的多大的桨呢

kv580,1238的ATG桨(以前500轴距时用剩的桨),马上准备换1455的碳桨,用4S电池,单轴拉力每轴可增加200g

网友A:
我的是380的,卖家说配12寸的桨,我怎么感觉我的有点坑了,按你的配置,我的是不是可以换成14或者15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380的,卖家说配12寸的桨,我怎么感觉我的有点坑了,按你的配置,我的是不是可以换成14或者15寸的桨~ ...

这个要看电机具体的力效表了

网友:
每个飞机大小不一样重量不一样 动力配置不同 没有一个标准的感度,可以在默认感度上试飞来前后调整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380的,卖家说配12寸的桨,我怎么感觉我的有点坑了,按你的配置,我的是不是可以换成14或者15寸的桨~ ...

卖家推荐的6s搭配吧?我后悔没上380kv了 。现在580不能6s续航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380的,卖家说配12寸的桨,我怎么感觉我的有点坑了,按你的配置,我的是不是可以换成14或者15寸的桨~ ...

配145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