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 50级 安装完成!

楼主(2016-02-29):
新装阿波罗50级
双天4255 505KV
6S 3300 25C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
桨需要上多大的?双天电机中心孔是8MM
哪位能帮推荐一个桨,现在找不到合适的桨

网友:
14-7 13-8 都OK,但是这个尺寸的桨就没有8MM的孔的,都要自己扩。

网友A:
祝贺!桨推荐13x6.5或14x7APC桨。
另外,你机头F3A式样散热开孔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桨推荐13x6.5或14x7APC桨。
另外,你机头F3A式样散热开孔没开。

第一次装,又开好孔的样子,我参考一下,照着开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又开好孔的样子,我参考一下,照着开一个

飞机在家里。这个孔不能随便乱开,飞F3A的,只要看一眼你开的孔,就知道你装机的功力,和飞行的功力了。

网友:
漂亮的机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在家里。这个孔不能随便乱开,飞F3A的,只要看一眼你开的孔,就知道你装机的功力,和飞行的功力了。
...

我功力很一般,所以请教高手,怕装得有问题

网友:
蒙皮酷炫上天辨识度应该很高

网友A:
我的阿波罗2008年飞到现在,一直在飞,已经2000个起落都不止了,看看机头罩就知道了,飞机依旧如新。

网友B:
没有太大讲究 剪刀转转就可以了 我就那么干的 我的50都被我收藏了 不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太大讲究 剪刀转转就可以了 我就那么干的 我的50都被我收藏了 不飞了

下回我给你架欧赛的(空机2万多),你也这么剪刀剪剪吧

我们都是用电磨,再用小锉刀,精心雕刻,飞机一拿出来,就可以看出机主的绘画、雕刻功底。每一架F3A都是精品,一架飞机又不是飞个一年、两年的,可能要10年、20年这么飞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回我给你架欧赛的(空机2万多),你也这么剪刀剪剪吧

我就上海的 你说的工具什么的我都有 你送过来我来装 只要不怕装坏 玩东西玩的是个乐趣 不是什么都要以比赛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上海的 你说的工具什么的我都有 你送过来我来装 只要不怕装坏 玩东西玩的是个乐趣 不是什么都要以比 ...

猎鹰将军 等我以后买了好飞机 我就把我所有工具都用上

网友:
装机2个多月了,目前展缓中,预计劳动节复工

网友:
装机2个多月了,目前暂停中,预计劳动节复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又开好孔的样子,我参考一下,照着开一个

我的菠萝配的OS55,13*6APC桨。爽飞。我的头罩是想搞个小丑脸。不太像,电摩慢慢折腾的。

非常不错的飞机,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阿波罗2008年飞到现在,一直在飞,已经2000个起落都不止了,看看机头罩就知道了,飞机依旧如新。

今年开始玩固定翼,争取超过你的20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