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T10汽油发动机调整及使用注意事项(T10测试员提供)

楼主(2016-02-29):
T10直昇機汽油引擎調整既使用注意事項
發動前準備事項
1. 首先要將主附油箱內油管更換為汽油專用,另外接排氣管的回壓嘴建議使用矽材質的木精油管(可以耐高溫避免斷裂或鬆脫)
2. CDI與火星塞務必轉緊(務必要加彈簧),避免鬆脫產生干擾接收機訊號,另外需銲接1條地線與排汽管螺絲一起鎖緊(好處是當CDI沒鎖緊或鬆脫時發動機不會產生火花干擾與熄火)(如照片一)並建議所有線路都經過磁環過濾過,遙控器接收訊號才不怕被CDI干擾(如照片二)
3. 若以VBar三軸陀螺儀為例,陀螺儀下面要墊個鐵片,可減少震動。
4. 燃油使用92.95.98無鉛汽油均可以,數字越高爆發性越強(夏天建議用92無鉛汽油,引擎溫度較低)50級油機務必按照1:3比例混合機油均勻後再加入油箱內,並建議一次調和一大桶並於使用前充分搖晃混合均勻後再加入直升機油箱。
5. CDI使用的電池(2S 7.4V)與接收機不得共用同一顆電池(因為CDI干擾波會經由線路干擾3軸陀螺儀,如果不是用3軸陀螺儀則沒關係可以共用)CDI電壓如果降至7.76附近時,必須再充電才比較好發動
6. 飛行結束後用廚房專用清潔劑或工業用酒精擦拭排氣管效果很好,避免高溫黑點產生
7. 強烈建議使用本GO公司生產專為汽油引擎排氣管設計的長螺帽,避免排氣管因高熱鬆脫產生(如照片三)3D的飛友建議務必裝汽油引擎定速器(建議定速器要先測試是否正常),避免超轉產生引擎過熱現象。
8. NX4油機裝T10引擎主旋翼角度建議調至13度附近
引擎發動技巧
1. 遙控器發射器油門曲線比例請設定為0-25-50-75-100。PITCH正常模式為-4度到13度
2. 引擎在CDI尚未通電前先將排氣管堵住後用啟動器啟動約1至2秒(強迫進油)後放開後再發動引擎(比較好發動)
3. 引擎磨合(汽油:機油比例等于3:1)主油針約退約11/4,副油針以原廠出廠位置再退1/4圈,發動後看情況調整
4. 新引擎建議在地面磨合3桶油(1200ML)再停旋飛行磨合,切記….停旋時仍需磨合引擎,請用富油情況讓引擎停旋適應,飛的起來就好,切勿再鎖油針(停懸仍需富油磨合2桶油,主、副油針都要很富油狀態,讓煙要非常濃喔)2桶油磨合好後,會發現引擎太富油而飛不起來,這時候才可以鎖一點主油針,副油針只要引擎發的起來就好,也不要再鎖緊,如果發不起來或不好發的時候,請將遙控器油桿往上推一點,切勿鎖副油針,要以煙多一點為原則。
5. 停旋磨合2桶後還要IDEL1磨合約2桶,(IDEL1油門約調整至6570%),剛開始停旋時油門偶爾切至IDEL1位置約5秒後再切回一般停旋模式,慢慢讓引擎習慣IDEL1轉速,然後切IDEL1的時間越來越長,(如果切IDEL1後直升機反而沒力時要鎖一點主油針)後這樣引擎慢慢就會磨合好
6. IDEL2(IDEL2油門設定約8085 %)磨合的方式比照IDEL1的方式,先在IDEL1位置偶爾切至IDEL2位置再切回來,慢慢讓他習慣IDEL2轉速,約IDEL2飛個1桶後引擎才算正式磨合好。
7. 如果飛IDEL2時油針鎖太緊油門急推(頻油)引擎會有咳嗽現象,一定要再退主油針,此時建議退23(主油針很敏感建議以12格慢慢調整)並讓直昇機上下昇降測試引擎運轉狀況。
8. 強烈建議引擎熄火方式以拔除化油器油管方式強迫斷油熄火,因為這樣化油器跟引擎內不會囤積廢油,下次發動時會很好發動,熄火後用油管夾,夾住油管,避免油箱內的油流入引擎,造成積油或下一次發動不容易
9. 低速發動不起來時,除了調整副油針外還要檢查CDI有沒有點火,可將CDI接頭在沒接火星塞時用啟動棒啟動,看有沒有點火聲音
10. 因為機油與汽油比重不同,起飛前務必確認機油剛混合好,避免因放置過久產生沉澱現象,造成發動前機油堵住油管或堵住引擎進油嘴,產生無法發動情況(冬天必較明顯),所以直昇機內的油箱飛完後盡量不要留餘油,如果有餘油,再下次飛行加油時,建議抽出後再加入,因為這樣會自然混合均勻,就不會沉澱。
11. 建議裝上(如照片四)用尖嘴鉗拆裝火星塞都很方便,而且能確定所緊,不會打滑

楼主:
T10发动机安装视频

楼主:
T10发动机拆解视频

网友:
玩汽油机都具备怀旧情结滴资深模友

网友A:
楼主确认下,发动机的机油混合比

网友:
原厂说明书上是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认下,发动机的机油混合比

汽油:机油 = 3:1

网友A:
对的·· 3:1 我已经试 了·· 飞机更加暴力·· 温度控制在100  今天天气是24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3:1 我已经试 了·· 飞机更加暴力·· 温度控制在100  今天天气是24度·

恭喜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3:1 我已经试 了·· 飞机更加暴力·· 温度控制在100  今天天气是24度·

你的连杆有没有换加强连杆?

网友A:
没有啊!你说的是机器上的连杆全部要加强吗?

网友:
3:1這比例有點誇張,我開始10:1都已經很大煙,後來改成20:1才正常,有些玩了很久的前輩說要2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你说的是机器上的连杆全部要加强吗?

发动机连杆

网友:
必须要吗?

网友B:
3比1?亲娘来,这和甲醇还有区别吗?我用这发动机飞600,一直没调好,这个3比1发动机的积炭能行吗?我玩汽油车的,我很难接受这个比例,这个机油比例太恐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比1?亲娘来,这和甲醇还有区别吗?我用这发动机飞600,一直没调好,这个3比1发动机的积炭能行吗?我玩汽 ...

别不信··只有试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不信··只有试了才知道·

今天试了,果然不高温了,杠杠的,不过就是太费机油了

网友(2016-04-25):
今天磨合。本地氣溫是27度左右。發現發動機溫度比較高。推油門到四十左右。有風扇在隔 壁吹著測溫顯示破百度。也是1:3的配比的。不知道這溫度會不會飛起來更高。還有就是發現T10的缸頭有漏油,也不少。不知其他的T10有沒有這情況。我裝機時都把缸頭的螺絲擰緊的。但是我平時玩的油車汽油發動機和飛機車用的甲醇機都漏油嚴重。

楼主:
缸头不会漏油很严重啊

网友C(2016-05-27):
4. 燃油使用92.95.98無鉛汽油均可以,數字越高爆發性越強(夏天建議用92無鉛汽油,引擎溫度較低),50級油機務必按照1:3比例混合機油均勻後再加入油箱內
“50級油機務必按照1:3比例混合機油均勻”,是不是指T10安装在50级的油机时,需要按1:3比例吗?装在泰世NX3不需要,对吧?

网友D:
T10本身就是50级

网友E:
留个记号,改天研究。

网友F(2016-07-03):
这个比例确实很让人吃惊啊

网友G(2016-11-20):
汽油标号越高辛烷值越高,抗爆性越强!楼主说反了吧!辛烷值越高标号的汽油会约没力!这个在早年26cc汽油直升机是载重尝试很久了!第二点对1:3这个机油比表示严重怀疑!能否上图看一下火花塞颜色已证明燃烧情况!并注明是普通机油还是全合成机油和机油粘度标号!这些都会带来不同润滑及散热效果!烦请注明,谢谢!

网友H(2017-03-22):
1:3这个机油比

网友I:
这发动机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