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ULTRA DUO PLUS 80双路1000W充电器简易上手教学视频===

楼主(2016-02-29):
===Graupner ULTRA DUO PLUS 80双路1000W充电器简易上手教学视频===本款充电器虽然比较老款,但是性能非常好,1000W的功率也足够使用,尤其是在于对锂电池的平衡上,图片上最左边的就是我的80 PLUS充电器,昨天有模友在请教怎么使用,于是随手就拍了一段小视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看,很简单的。

视频连接: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4MjU2OTM1Ng==/v.swf

网友A:
Graupner的充电器平衡电流是多少?只能充锂电?

网友B:
我 是因为polaron ex 12v严重降频所以换了3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aupner的充电器平衡电流是多少?只能充锂电?

什么电池都可以充,演示的只是一种电池的充电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是因为polaron ex 12v严重降频所以换了308

Polaron EX800-1400W,使用原厂的12V电源电流小只适合家里充小型电池以及车用电池,如果要大功率需要换28V电源,我用了两年没遇到你说的降频这些问题,一直都很好,用Polaron电池寿命也长很多。

网友:
感谢大神指导,想问下,如果是想用这款充电器进行放点操作的话应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Polaron EX800-1400W,使用原厂的12V电源电流小只适合家里充小型电池以及车用电池,如果要大功率需要换28 ...

是的,我电砖是12v所以外场的话,充电器功率限制所以冲不快

网友C(2016-04-05):
这充电器的lipo 充电模式是不显示balance就直接按两次ENTER就代表平衡充了吗?充满自动停止功能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的lipo 充电模式是不显示balance就直接按两次ENTER就代表平衡充了吗?充满自动停止功能怎么设置?
...

不是按两次,是长按一次,然后再长按一次!看视频里面,平衡完毕充满后自动停止,不需要自己按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按两次,是长按一次,然后再长按一次!看视频里面,平衡完毕充满后自动停止,不需要自己按停。

谢谢,也不需要设置balance模式吗?是自动进入平衡充模式?

网友(2018-04-22):
请教下,800的怎么切最大功率

网友(2022-11-19):
今天搞了这个充电器,会不会太晚了吧

网友(2024-10-24):
视频看不到呀。

网友:
视频在哪里呢,链接显示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