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的电池可以自己更换电芯吗?

楼主(2016-02-29):
淘宝看到了这个图,难到可以把电池盖子的主电源引出来单独插其它电池用?

网友:
只需要那个电源板

网友:
不建议。
因为和电源管理模块里所记录的电池学习结果不相同,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A:
电池学习结果是什么?

网友:
有何意义

网友:
当然有意义,成本低了不少。

网友B:
可能不行,这种智能电池应该是学习了品牌笔记本电池的做法,除了可以可以配合悟的主控系统进行电池使用管理和智能充放电以外,还有一点,制造商为了避免承担用户随意配用其他品牌或自组装电池造成的责任,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毕竟“躺枪”不好受,当然商业上的利益保护也有一点点哈;
除非想办法CRACK电池管理MCU电池数据储存IC,而且出了事故不要赖原厂、自己承担使用非原品牌电池的责任。
.........
如果楼主是用悟来挣点小钱花花,还是用原品牌电池吧,用该承担得起这点成本的;
当然,如果是自己玩玩,CRK一下也可以,不过要做好承担自己那部分责任的准备,而且你自己CRK电池的成本和时间并不少的。
毕竟飞起来的东西,出事故的责任可不是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行,这种智能电池应该是学习了品牌笔记本电池的做法,除了可以可以配合悟的主控系统进行电池使用管理 ...

说来好像是可行。可惜没看懂,毕竟以前的多轴航拍都是普通的商品电池也没出过什么问题,自己仔细点多检查就是了,既然改当然责任要自己付的了。可惜不会改

楼主:
改过?有方案分享一下吗?

楼主:
还是算了,收两块悟的电池,谁卖联系QQ83150041

网友:
成本确实低了,但是要考虑导致炸鸡的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学习结果是什么?

电池就知道自己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
一个人一个玩法,但我认为这么做 不但没意义省不了钱 还存在风险改电池 为了更大的电池容量 和更低的电池成本  便宜那几百块钱 摔了飞机 哪个划算?

标配x5相机的悟 已经是官方参数的最大起飞重量了 (3400g) 再改了更重的电池
就超出更多了,不是不能飞 但超重会降低 悟 本来就不多的冗余推力 遇到极端条件 适航性会降低
再说破解了电池保护板 本身就不靠谱 不安全! 个人理解!

网友:
分人。靠谱的有电子基础的玩家改这个没什么,也不会不安全;小白的话还是掂量掂量吧。

网友:
理论上可行,就是没看谁试过啊,以前精灵的电池有改过的

网友C:
买了奔驰车,就别去加未知品质的油了,伤了发动机就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