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玩380小机架

楼主(2016-02-29):
没玩过小机器,坛内又收不到猛禽360机架,那就先弄个44元包邮的便宜货Q380试试,翻箱倒柜翻出积灰很久的杂碎......机架+山精灵脚架 = 220G
3S2200 = 1240G,3S 5200 =1470G
LITE刷V2,感度默认450参数,室内小飞了下感觉不错,悬停稳稳的反应相当敏捷,看来是时候去买个猛禽360新机架新电机

明天看天气看能否室外放飞下
初试视频片段:片中左右晃动不是飞控抽筋也不是风大,是组装后第一次通电离地测试各方向是否有误

网友:
太小了,上天会被吹走的

网友A:
这个机架貌似很轻 比F450轻了得有近200克了 LZ报一下续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貌似很轻 比F450轻了得有近200克了 LZ报一下续航啊

刚试飞回来,1240G,花牌3S2200(不下50个起落旧电) 3.6报警下来,7分钟,手摸A2216电机几无温度
机架刚性很好,画面全程无果冻和水波纹。

楼主:
Q380架 165G+脚架52G实测220G,
+轻量版云台+小仪+LITE+M8NGPS+朗宇A2216+好赢20A+200MW发射+BB+9寸乾豐桨 = 1240G,飞7分。明天试试10寸桨和3S5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Q380架 165G+脚架52G实测220G,
+轻量版云台+小仪+LITE+M8NGPS+朗宇A2216+好赢20A+200MW发射+BB+9寸乾豐桨 ...

效率不错 应该再测试下电池后来冲进去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Q380架 165G+脚架52G实测220G,
+轻量版云台+小仪+LITE+M8NGPS+朗宇A2216+好赢20A+200MW发射+BB+9寸乾豐桨 ...

我猜17分钟差不多

网友B:
脚架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可以直接用?

是的,每个脚架和机臂公用2孔固定(配套螺丝需更换长螺丝)

楼主:
初试视频片段:片中左右晃动不是飞控抽筋也不是风大,是组装后第一次通电离地,第一块电没敢高飞,低空测试各方向是否有误

楼主:
厉害
1045+3S5200=1470G,平稳飞行加悬停飞了14分实在无聊,落地瞬间单节3.72V,估计3.6V响下来17分差不多,1045没有9047抗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
1045+3S5200=1470G,平稳飞行加悬停飞了14分实在无聊,落地瞬间单节3.72V,估计3.6V响下来1 ...

桨形影响抗风性 调调参数也能差不多 毕竟1045 1047比9447便宜吧?

网友C:
这个小机子还是蛮稳的,云台调得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机子还是蛮稳的,云台调得也可以。

就是外观简陋了点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个壳

网友(2016-07-06):
真的很稳啊,看了机皇这个贴,马上去网上弄了个来玩

网友D:
机皇,能再上几张照片看看:机架和电池是如何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皇,能再上几张照片看看:机架和电池是如何固定的吗?

电池挂在云台后面,下中心板后部下挂一块小板绑电池,靠前后移动电池来调节平衡(因为我手上的电池重量不同),装了碳纤380这台拆了图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