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此滑翔机的机翼如何固定

楼主(2016-02-29):
如图,朋友送了这架滑翔机,2.6米翼展,有谁装过吗?2边的机翼如何固定啊?没有说明书。

网友:
lz的朋友真好送飞机

网友A:
固定翼通常会有一根碳管撑起左右双翼,之后或皮筋大法,或螺钉大法。

网友:
很结实,装上后用纤维胶就行,比赛见最多飞机

网友:
没有说明书吗?应该和天捷力的风语者差不多吧

网友:
继续晒图楼主

网友:
应该有配插销,碳棒或者铁棒,穿透机身一边插一支机翼。

网友:
有配插销和铁棍 飞机上开孔,穿透机身一边插一支机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通常会有一根碳管撑起左右双翼,之后或皮筋大法,或螺钉大法。

顶上

网友(2016-04-13):
左上边的包装盒上面不就是说明书吗?

楼主(2016-07-04):
图片网上找的,没有说明书

网友:
你仔细看机翼和机身结合部的细节,应该可以看到是什么方式连接的,除非你是菜鸟。那你就只有发图请大家给参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