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气压计封装问题

楼主(2016-02-29):
apm气压计封装有两种,一种塑料的,一种是金属的,有没有大神做过比较?正常的话两种哪个精度高一点?????

网友:
以前 【雷 家】的 APM 价格比较贵,,
气压计 精确度 误差 比较小 10分钟 漂移 在 2米 内。

现在的:5分钟 漂移 都 超过 3米 ——。。。

与 焊接 工艺 ,元件 品质 的确 有关。。。

网友:
ms5611的两种封装而已,塑料壳是早期产品,不锈钢壳是当前生产的,现在已经不建议新设计中用塑料的了,不过二者数据手册上的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2016-06-19):
盖一块海绵, 效果好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