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数传可以连接但是无法加载设置

楼主(2016-02-29):
端口、波特率设置后可以连接,但是断开后点加载报错failed to command mode

网友A:
COM口错了吧,换个USB接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口错了吧,换个USB接口试试

没有吧,我用数传连接飞控用的端口就是这个com8,在我电脑上用usb连接是com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