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她一个人孤独的留在了大海上,伤心...

楼主(2016-02-29):
悲剧发生在昨天....
飞了一块3300mah后 换上2200mah。准备一次跨海峡飞行。2.5km左右。按照平时的经验应该行。但是我低估了风的影响。去的时候很快,回来的时候不得不用大油门,结果电池很快就掉到10v以下了。最后在距离400m的时候电机不转了,我已经看到飞机了,大约150m高度。我想俯冲几下看看能不能回来,结果没成功,平稳降落到海里了。瞬间图传就没了,估计是短路了。我在北岸 由于刮北风 飞机向南岸去了。南岸是码头打捞挺大,估计电装也废了,就让她长眠吧。

这个照片是用大疆拍的

英姿飒爽的样子

精心设计

损失列表:
1.4m冲浪者一架
60a 地平线电调一个
ts832图传一个
小蚁摄像机一个
16g tf卡一个
蘑菇天线一个
u22飞控一套
空速一套
切糕433接收一个
舵机4个
2212 1400电机一个
地平线 2200电池一个
没了吧。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师们:
我这个配置我觉得起飞起来挺费劲的,3200电池也就13,4分钟。2200也就10分钟。是我的手法问题 还是配置原因。
最后回来的时候还有400m大约100m高,顶风,无动力 副翼能动。我俯冲的处理方法对不对,老手能救回来么?

最后我想求一套 新配置。往返30km我就知足,能穿云彩。给一个好的建议 谢谢

这两款有没有玩过的

网友:
上猎鹰或死胖子吧

网友:
节哀。。毕竟不是纯种滑翔机。。

网友A:
你这配置本来就有问题,1米4的飞机,一块电池全重都在1200克,配了个最大800g拉力的电机,60a电调不闲重吗?

网友B:
还是天行者吧,能装电池大点的碰到逆风也有电回来

网友C:
在陆地上迫降还好点。海上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配置本来就有问题,1米4的飞机,一块电池全重都在1200克,配了个最大800g拉力的电机,60a电调不闲重吗 ...

我都不知道我的电机的最大拉力,看样药学系的东西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陆地上迫降还好点。海上就....

嗯 no作no 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天行者吧,能装电池大点的碰到逆风也有电回来

v2那个 看起来很帅气

网友D:
离自己400米不是很远了,就是不知道垂直高度多少。在装载这么多设备后的冲浪者是很重的,其下沉率可以换回很多的前进距离。在没电后俯冲不是太明智,因为消耗高度后所换的距离并不经济。应当保持当前平飞姿态,略微低头2-3度保持速度。尽可能等待风速减小,另外切断动力电后,电池会有所回压,等待一段时间后可以再次尝试推油,并保持小推力,以减小其动力压降,尽可能的飞回来,另外在90度正顶风情况下,建议偏转风向15度左右斜切风前进,会有更快的前进速度和效率。

网友E:
你这机子,2216  1250kv配8060桨,3s4400电池也就是两块2200,可以飞半小时的,另外我的双子星用10000电池飞行一小时电压都还有15.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自己400米不是很远了,就是不知道垂直高度多少。在装载这么多设备后的冲浪者是很重的,其下沉率可以换回 ...

我后来感觉喔处理的不太得当,但是没经营。当时是西北风,我在北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机子,2216  1250kv配8060桨,3s4400电池也就是两块2200,可以飞半小时的,另外我的双子星用10000电池 ...

准备换个飞机 稍大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换个飞机 稍大点的

双子星啊,大胖啊,猎鹰啊,天行者x8啊,最近出的天眼啊,都可以的

楼主:
天捷力  one 咋样
降落能不能打到桨

网友:
当时应该试着用大疆挂条小线和钩在水面拖回来。

网友:
你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起飞后应该顶风飞,电量过半后就返航,这样顺风飞回来。

网友F:
没风,或顺风 高度换距离无动力可回

网友F:
我今天也是顺风去逆风回 顺风55-60码,逆风20多,不过我的回来了

网友:
照片不错,我2212 Kv2200,   2600mah电池能飞16公里(3级风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