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450电直安装pix飞控

楼主(2016-02-29):
本人玩电直多年,平时多以飞航线为主。最近有看到前辈用pix飞电直,什么定点啊、定高啊、航线飞行啊、跟随模式飞行,而且飞的稳稳的,心里痒痒的。 也打算弄套pix飞控玩电直。
不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前辈
1)450级电直能否安装pix飞控
2)遥控器应该是哪个模型: 固定翼、电直。如果是直升机 那么十字盘类型是不是选择十字呢?
3)地面站版本选哪个? 直升机固件刷哪个版本
4)pix飞控的接线方式与apm的接线方式一样吗
5)之前研究APM飞450电直,有一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就是螺距的问题。在看泡泡老师的apm飞电直的教程视频时,直升机的螺距要分别调整正负螺距最大值和零螺距。按照正常来说油门在50%位置时应该是0螺距。而我的电直油门接近80%时才是0螺距,油门最低点螺距已经达到负30左右螺距了,油门最高点螺距才正5。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希望已经调试成功的前辈 来一一解答,在此 先谢谢前辈

网友:
我们这里一位折腾了很久还没有搞定

网友:
坐等来大神指教  我也想再装一台带飞控的

网友A:
之前想用cc3d飞,可以自稳,不过看设置好像问题挺多的,作罢

网友B:
1.能,但很折腾,之前有网兄搞过一架
2.直升机模式,混控设 1SERVO
3.MP直刷就好
4.相同
5.没看懂,你是指你的 PITCH 中立点没零度?
还是用 APM 装机时设不出中立点零度?

基本上搞飞控最好对机子有基本掌握度,调机,飞行基本功还是要有
不然你很难厘清是飞机有问题,还是飞控设错?飞控出问题?
这些都需要经验,瞎搞不是不行,但很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想用cc3d飞,可以自稳,不过看设置好像问题挺多的,作罢

cc3df飞控 网上有现成的帖子 现成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能,但很折腾,之前有网兄搞过一架
2.直升机模式,混控设 1SERVO
3.MP直刷就好

1: 折腾不怕 有方向就行
3:你说的直刷我没看懂 我的问题是mp使用哪个版本
5:之前看泡泡老师视频 apm飞直升机 有一段就是调整直升机螺距的 泡泡老师的视频中 最大正螺距 +12正好对应油门最高点 最大负螺距 -3正好对应油门最低点  螺距中点 对应油门中点 而我之前用apm调整直升机螺距时  油门最高点螺距才是正5 零螺距对应油门80%处 负3螺距对应油门60%处   希望有调试经验的前辈来指导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折腾不怕 有方向就行
3:你说的直刷我没看懂 我的问题是mp使用哪个版本
5:之前看泡泡老师视频 apm飞 ...

呃,我记错了, 450 是装 DJI NAZA-H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6346

调整与设定部份我好久之前搞的,不是很有印象了...
建议你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traditional-helicopters/
虽然是英文的,但扔给度娘机翻一下
再瞎猜个几分,应该能理解个一些吧

楼主:
前辈呗 进来指导指导

网友:
同意6楼兄台观点!

1)可以装,但限于空间,安装需要巧妙的布局和强力的DIY能力;也因为450较小,各组件直接距离较近,容易产生各种不同的传感器干扰,成功率稍低。哪怕是450L同级别的,也会稍好一些!
2)遥控器模型设置为直升机、固定翼模式都可以;固定翼模式,没有熄火开关;如果是直升机,十字盘选H1(无混控的独立通道),需要调换油门通道的通道映射。
3)地面站版本选最新的1.3.35、直升机固件刷AC3.3,或AC3.3.3
4)pix飞控的接线方式与apm的接线方式完全一样。
5)直接在直升机设置页面里的螺距选项里输入最大、最小螺距的对应的pwm值,然后要重新上电,再用螺距尺配合测量,才能得到准确的确认。

楼主:
引用 楼主:
cc3df飞控 网上有现成的帖子 现成的参数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论坛里CC3D 飞电直 教学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