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ner 250 有朋友换控成功了么。求照片接线图十分感谢。

楼主(2016-03-01):
runner 250 有朋友换控成功了么。求照片接线图十分感谢。 想换天地飞7通接收。不知道哪个走线,求一下换成功的图片。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全英文的,完全不懂啊。图也看不懂、一般一个通道不都是白红黑三根线么,这个有个只有一根白线,。而且有横有竖,原厂排线接收应该是7通道。这个视频怎么看才接了3个通道的线,还有一个通道只接了一根,完全晕了

网友A:
竖的插头 白色是信号线,红色是正极,黑色是地线,横的是四根信号线。正极和地线分别只要一个就够了。

多逛逛论坛,这个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的插头 白色是信号线,红色是正极,黑色是地线,横的是四根信号线。正极和地线分别只要一个就够了。

...

意思按照图这样接七根线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意思按照图这样接七根线就行?

这才5通道啊。 为什么要用7通接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的插头 白色是信号线,红色是正极,黑色是地线,横的是四根信号线。正极和地线分别只要一个就够了。

...

就是aux1。aux2。aux3和下面几个负极都空着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aux1。aux2。aux3和下面几个负极都空着是吧

batt/bind我不知道要不要接,油门、副翼、升降、方向、Gear这5个通道肯定要接,aux1是第六通道,应该要接上。

5个GND只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t/bind我不知道要不要接,油门、副翼、升降、方向、Gear这5个通道肯定要接,aux1是第六通道,应该要接 ...

意思是一共6通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t/bind我不知道要不要接,油门、副翼、升降、方向、Gear这5个通道肯定要接,aux1是第六通道,应该要接 ...

这些信号线接在接收机的哪个颜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