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 電機自己慢慢加速

楼主(2016-03-01):
換了F3(之前是CC3D),有問題不懂!不知為何解鎖後,電機會慢慢加速,要上鎖才停止,有懂如何調的高手嗎?

网友:
CC3D用的调参软件(Openpilot)和F3等飞控的调参(Cleanflight)不同,
首先确认各个连接是否正确,再从调参入手,包括与遥控的模式设置,电机的行程等,细心发现问题并解决后也给我们分享下问题原因。

网友:
刷回低一点的固件试试!固件的问题

网友:
楼主大胆的装桨试飞就好了

网友:
飞起来就不会了

网友A:
我的华科尔F210也是这样的情况,飞控是F3的,咨询卖家后说是正常的情况,索性解锁以后直接飞了。新手还没来及去研究个明白。。。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2016-03-31):
引用 网友A:
我的华科尔F210也是这样的情况,飞控是F3的,咨询卖家后说是正常的情况,索性解锁以后直接飞了。新手还没来 ...

我的也是210,我测试过不少次,每次都是慢慢加速到起飞临界点,而不是会一直加速上去,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网友:
貌似默认设置,vortex250pro也是这样!

网友:
会不会是BL固件电调没有勾选的原因,我的飞控也一样,郁闷

网友(2016-05-05):
我的也一样,不用管他,绝对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