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 電機自己慢慢加速

楼主(2016-03-01):
換了F3(之前是CC3D),有問題不懂!不知為何解鎖後,電機會慢慢加速,要上鎖才停止,有懂如何調的高手嗎?

网友:
什么电调  我已经遇到好几个人这个情况   都是用的小蜜蜂~

网友:
motor stop打钩

网友:
碰到过一次 输入set acc_hardware = 1 关掉加速度计解决 你试试看 不一定行

网友:
你开怠速了吧

楼主:
算是攪好了,可能飛控有問題,還好手上有塊新的,換了就不會慢慢加速了

网友:
刷別的版本看看!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攪好了,可能飛控有問題,還好手上有塊新的,換了就不會慢慢加速了

同样问题,我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