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求助!

楼主(2016-03-01):
估计玩O艇朋友都会遇到这类问题,就是船体在高速行驶中,因为螺旋桨高速旋转,会对船体有个反作用,船体会逆着螺旋桨方向偏移,特别拉高速,会有种想翻船的感觉,除了换小浆,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求助各位!

网友A:
1.船哪边高,电池就放到哪边
2.加水刀
3.调整压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船哪边高,电池就放到哪边
2.加水刀
3.调整压浪板

第一个方法在尝试,估计电池还得放偏些 ,其他两个方法没有试过,回去试试看,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单桨船和飞机等都存在,我们叫反扭。船上克服反扭的办法很简单也很原始,将重心放到另一边,比如电池,还有防翻舱、压载铅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