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的PID参数具体是调整哪个P值???

楼主(2016-03-01):
最近装了个小6轴距穿越,用的APM2.8,高速的时候ROLL抖的厉害,自动调参调不好,想手动调,看了些资料,也大致了解了各值的定义,现在有个问题,如图 我是该调整黄色区域的P值 还是直接调整绿色区域的值?黄绿区域的P值有什么联系?调整了黄色区域的P值 还需要调整绿色区域的P值吗?

网友A:
别问了    我想告诉你 但我不懂!  懂的人又不愿说!

网友B:
进APM中文网自己慢慢学吧,你这么问,怎么答?你也要懂一点才能帮你指点迷津啊。

网友:
绿色区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APM中文网自己慢慢学吧,你这么问,怎么答?你也要懂一点才能帮你指点迷津啊。

好吧是我问的不好,我只想知道 是不是要先调整黄色区域的P值,然后再调整绿色区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问了    我想告诉你 但我不懂!  懂的人又不愿说!

我也就是试试。

网友:
黄色区域内的PID是关于遥控器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