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60遇到奇怪问题6g悬停不断漂移

楼主(2016-03-01):
原装60+X6S控(以及Devo7控),6g模式下副翼要向下拉一点才能悬停,切到3g,副翼回中就可正常悬停。这个倒也算了,可以单独为6g设置微调。问题是,6g悬停时,副翼必须越拉越多,才能维持悬停,不然飞机会由悬停慢慢漂移成往前窜,当副翼拉到底时,飞机失去倒退飞行的能力。。。

简单地说,在两台中立点校准过的控上,hcp60在6g模式下悬停会不断漂移。作为对比,同样的控同样设置,飞行hcp80v2就没有这个问题。

除了主板坏了,还有其他靠谱的解释不?

网友A:
我在预售买的HCP60,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用的DE7,内置24L01。。厂家答复是和高频头不兼容。返厂一次售后说一切正常。。。发回来我对拼还是和你说的情况一样。慢慢的往前冲,刚开始可以打后舵拉住勉强悬停,然而后舵需要约拉越多。最后拉到底飞机还是前冲。。。最后飞机我折成100S配件。那台飞机被另一位朋友买回去了。据说也是一切良好。。。。。我还是安静的玩我的100S算啦。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预售买的HCP60,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用的DE7,内置24L01。。厂家答复是和高频头不兼容。返厂一次售后 ...

我一开始怀疑是d7e控的问题,但是用它们的原厂控x6s 和 h6q 也是同样的情景

网友B:
是通病,没救,我的配H6飞6轴也猛前飞,客服没能解决。我借这里希望驰远给我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病,没救,我的配H6飞6轴也猛前飞,客服没能解决。我借这里希望驰远给我解决。

看来不是个例

网友:
反正我的四台中只有我改无刷的偶尔有这个毛病,其余的无论用原厂控还是D7E加高频头控都没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对频阶段桨动的特别快,在这种情况现用3G飞起来后再改6G就正常了;如果对频时大桨是一步一步上下动的就一定没事。

网友B:
你说的跟客服的一模一样。我是新出的时候买的,客服也承认了问题的存在,不存在争议。各样的对频方法都试了一年了。

网友:
在对频阶段桨动的快慢也试过了,在这种情况用3G飞起来后再改6G也不行了;如果对频时大桨是一步一步上下动的也不行,我在飞HCP100,100S,80,80V2,好久了。高频头和H6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跟客服的一模一样。我是新出的时候买的,客服也承认了问题的存在,不存在争议。各样的对频方法都试了 ...

听上去像是个被固件的错误而放大的硬件或者固件问题。猜测由于硬件或者固件的问题,导致操纵杆中立悬停时用户需给一个升降舵偏移才能避免前冲,结果固件把这个偏移"学习"成原地悬停的操纵杆中立点,但是,由于前面的问题,60在操纵杆中立时是会向前冲的,于是用户需要给更多的偏移,而固件又把这个新的更大的偏移当作新的中立点……恶性循环几次,用户就不得不把杆拉到底都制止不住飞机往前冲……

网友B:
同一个控,飞其他飞机没问题

网友:
80好飞但常失控。100S好飞但尾巴死区是死症。60飞3D循环螺距要调到最大,定点翻的圈还不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控,飞其他飞机没问题

显然不是控的问题
如果是和对频有关,那也是主板程序写得有问题。但按你的测试,应该和对频也没有关系
反正主板有问题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然不是控的问题
如果是和对频有关,那也是主板程序写得有问题。但按你的测试,应该和对频也没有关系
...

哈哈。这飞机很多驳论。
如果是主板问题,我60买回来D7E是在没法飞,前冲厉害,返厂一次回来一样。然后退了,根据买我那个飞机的人说,他回去又飞的很爽。。我当时以为可能是D7E控的兼容问题。没想到原厂的也有?

网友:
请问devo7e如何切6g?

网友:
6G模式下我的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却悬停得很稳。要么微调前进的方向舵,要么改拉杆,我都是这样一路慢慢的改过来的。。。。 不过我的HCP60最大的问题是 左偏得厉害,我怎么改3个拉杆怎么调整都没调整好,只能靠微调右方向舵来调整平衡。 微调中心点都偏到右中去才行!我的是D10控+高频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飞机很多驳论。
如果是主板问题,我60买回来D7E是在没法飞,前冲厉害,返厂一次回来一样。然后 ...

新手入80好?还是入100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新手入80好?还是入100s?

80吧。100S你如果经常炸鸡。维修就是噩梦。毕竟动力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吧。100S你如果经常炸鸡。维修就是噩梦。毕竟动力太高了

用什控?还是买d7?

网友D(2016-04-13):
地磁效应,有些地域没事,有些地域就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磁效应,有些地域没事,有些地域就漂移

同一地点实测两台60
一台偏移严重,一台轻微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路过学习~~~拿积分~~~

网友(2016-10-16):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着跟你一样的问题,但我的是刚买两星期。
我的ncps却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我来自问自答好了。
驰远说这是供电不稳问题,而且有的机会,有机机会;有些先不会,试一会后Also会。
而且他们未找到解决方法,也没有底板提供,也不会回收有问题的东西
总之是当了白老鼠自求多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来自问自答好了。
驰远说这是供电不稳问题,而且有的机会,有机机会;有些先不会,试一会后Als ...

不抱希望了

网友:
我的也有,不过现在很少飞了。现在飞100s 多。

楼主(2017-06-24):
大概知道问题所在了。今天换鸡架时偶然发现,鸡架前面的伸出去的托板居然是微微向上翘的,那么在悬停时飞机就会以为自己在后退(主板此时应该水平但实际前面比后面略高),于是就给前倾的补偿,以便把主板调平,可这样飞机会往前窜,你就要拉升降,结果飞机平了主板又倾斜,于是重复前面的过程,到最后就是拉也拉不住……检查了没有问题的那架,托板是平的。

网友F:
驰远 Hisky 的机问题多多,比华科尔还要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