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后如果很稳了,那么当飞机重量改变后,是否 ...
apm自动调参后如果很稳了,那么当飞机重量改变后,是否需要再次自动调参?

楼主(2016-03-01):
apm自动调参后如果很稳了,那么当飞机重量改变后,比如换了大容量
电池
,加了
云台
。是否需要再次自动调参?原来的自动调参后的数据还能像以前一样稳定吗?

网友A:
肯定需要

网友B:
需要,除非哪天apm的固件里面有什么自适应控制之类的,代替现有PID算法。

网友C:
楼主能说说稳到什么程度吗?自稳模式飘吗?左右副翼掉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