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 3a航拍效果和3p差距大吗?

楼主(2016-03-01):
新手首飞成功 四轴确实比电直稳太多了

网友A:
本人是3AD,飞行高度一直丢图传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是3AD,飞行高度一直丢图传信号

大疆 精灵3的遥控天线方向有讲究的,这个大疆有说明,天线不是指向飞机的,而应该和飞机保持垂直,这样信号最强。我以前是指向飞机的,垂直100多米就丢失图传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 精灵3的遥控天线方向有讲究的,这个大疆有说明,天线不是指向飞机的,而应该和飞机保持垂直,这样信 ...

意思是要放平天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要放平天线、?

如果飞机在你头顶,就平放天线。如果是在你前方远处,就把天线收垂直,大概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飞机在你头顶,就平放天线。如果是在你前方远处,就把天线收垂直,大概这个意思吧

哦哦~ 谢谢解答

网友:
飞行过程中需要根据飞机的方位调整天线,这个也是麻烦的

网友:
差别非常大,清晰度相差4倍!不过普通电视看不出来,要4K电视!

网友:
奥迪与奥拓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