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精灵2 2.4G接收机的端口作用?

楼主(2016-03-01):
DJI  2.4G接收机有两个端口,图中1是接PHANTOM飞控的X2端口,2接飞控的X1端口。
目前知道图1中是遥控器SBUS控制线!
请问大神们:圆圈2中这根线是控制什么的?或者这是干什么用的?
因为我要用14SG+6208SB来改装这架精灵2.

网友:
问问4知道不

网友A:
2是版本读取的,不信可以拔掉,照样可以控制灰机,但连接调参无法读取接收机版本,不影响功能

网友B:
14sg可以直接和精灵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是版本读取的,不信可以拔掉,照样可以控制灰机,但连接调参无法读取接收机版本,不影响功能

非常感谢,但是精灵2的飞控端口定义和NAZA V2是不一样的。标示2接的是飞控X1通道,这个通道在NAZA上定义是云台控制和远程调参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可以直接和精灵配上

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精灵2的接收机制式是FASST,就是FUTABA的遥控制式

楼主:
哪个是4?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4?请赐教!

精灵4 他儿子

网友(2016-09-06):
你好,请问你改装成功了吗?我准备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