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伟力V911和6通3轴机的区别

楼主(2016-03-01):
之前一直玩伟力V911的,玩V911的时候,前进和后退是很顺速的(机身只是很小的倾斜),现在玩了HCP100的,做前进和后退的动作(机身倾斜的角度已经很大了)但是前进和后退的速度很慢,是不是螺距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A:
V911是玩具,定位就是让一般没有训练过的人也能飞起来,螺距是固定的,通过旋翼上面同转的平衡杆来保证飞行的稳定,内带的陀螺仪只控制尾电机克服主旋翼反扭力的,当然也可以控制方向;HFP100同样也是四通机就是通过接收板上的陀螺仪芯片来控制舵机的方法来保证飞行平稳的;这跟用平衡杆有本质的区别。
HCP100就是六通机小航模了,可以做翻飞等的3D动作,自然舵机行程量要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V911是玩具,定位就是让一般没有训练过的人也能飞起来,螺距是固定的,通过旋翼上面同转的平衡杆来保证 ...

你好,我想问下,我的机子升空后,松开摇杆,飞机则飞很厉害,机子没炸过,需要怎么调教机子有帖子专门这样的讲解吗?我想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我的机子升空后,松开摇杆,飞机则飞很厉害,机子没炸过,需要怎么调教机子有帖子专门这 ...

六通还需要不断的打碎舵 调整飞机姿态  不会像911那样会自动回中  所以还是模拟器先练好悬停

网友B:
911螺距固定,速度只取决于机身倾斜度和转速。3D机可变螺距,除了前面两点,还有个螺距控制,就算转速再高,机身倾斜再大,要是螺距没打大,速度还是慢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