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O头追视频眼镜如何接切糕433增程

楼主(2016-03-01):
433已改成PWM模式。
AIO头追视频眼镜已设置为7、8通道

如何把AIO的头追信号输出给433的7、8通道?

插过每个口都没反应

7通8通道连接的云台
求大神指点。

楼主:
如何把AIO的头追信号输出给433的7、8通道?

网友:
pwm 模式没用,切糕设置ppm模式,眼镜信号接到433的ppm2就行了,不通过遥控器,

网友:
我看楼主意思就是想433发射放远些
眼镜不想直接用线接到433上面

网友:
我也期望高手给出答案
设备正好和你一样的
可以的话也弄个头追耍下

网友:
要用双接收组14通道

楼主:
单控连接AIO成功,发现遥控器包装里面送了一根线正好与AIO的一根连接线对接,然后果断剪掉了天地飞的发现一黑一白,照图上面的接法接到遥控器的教练口,然后切到教练模式云台有反应了。可是新的问题来了,直接连接切糕433后却没了反应,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我的是老款的切糕所以不能用吗?
减掉天地飞遥控器的数据线里面一黑一白,白的是信号线黑的是地线。接教练口后测试成功,然后接了个js头

等我接433时候,云台却没有反应,是不是因为我是老版本的切糕433所以没有ppm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