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个机器能飞3d嘛

楼主(2016-03-01):
纯新手!虽然没有烂尾,但是对能不能飞起来不报希望

网友:
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上天~~~~~~~~~

楼主:
动力是很够了,6s电 3508多轴电机,12寸桨最大1.5kg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是很够了,6s电 3508多轴电机,12寸桨最大1.5kg

用多轴电机飞固定翼效率不高吧,12寸桨才1.5KG的拉力,一般固定翼专用电机,配12寸固定翼专用桨,拉力应该超过2KG了。

楼主:
手上4个多余电机,不想浪费,飞机装好才900g带电池

网友:
一定能飞的。况且你原来飞直机的。

网友:
飞飞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