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高一挂索尼A7RII的最佳方案

楼主(2016-03-01):
本人有零度高一(老版),原来挂的是GH4,Z1400云台。现在想挂索尼A7RII,最佳方案是什么? 用光圈2.8,35mm定焦么?云台需要返厂升级么?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用升级 淘宝直接买 根快门转接线,直接用,调好重心

网友B:
不拍照的话 直接调配重就行了 需要拍照的快门线的话可以去新动模型的淘宝店找一下 里边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升级 淘宝直接买 根快门转接线,直接用,调好重心

谢谢指点!镜头用光圈2.8,35mm定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拍照的话 直接调配重就行了 需要拍照的快门线的话可以去新动模型的淘宝店找一下 里边是有的

谢谢指点!镜头用光圈2.8,35mm定焦么?

网友:
光圈2.8是相机的参数,是指在相机曝光时,进光亮不够时最大的数值,你换不了。镜头用24,28还是35的定焦看你自己的需求。数值越大,在同等分辨率的情况下飞的越高。但是在相同高度的情况下数值越大覆盖面越大,而且更容易满足照片覆盖区域的高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