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Betaflight 2.5.0-RC4請大家注意!

楼主(2016-03-01):
  本人於2月29日刷Betaflight 2.5.0-RC4.發現做陀螺儀校正無動作.起先不理會.整體設定ok後.試飛才知道整個油門無法控制.所以請大家注意.後來刷回2.4.1就ok.如果英文能力夠的話的前輩.麻煩告知betaflight發行人知道此程式無法用在cc3d上.

网友A:
我今天minicc3d,2.5.0rc4,4k,手动模式,试飞正常。由于小机刚做好,参数还没调好,所以飞得不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minicc3d,2.5.0rc4,4k,手动模式,试飞正常。由于小机刚做好,参数还没调好,所以飞得不顺手。

請問你做校正後搖擺機子.適配器CF機子圖是否會隨機子擺動.因為我的不會.其次請教你CLI是否有加入參數.我的設定後油門操作在半自穩模式忽上忽下有時油門會中斷.是否跟AIR MODE是否有關係.請前輩是否可以發你設定的資料.以便了解我本身那邊設定錯誤.可以的話麻煩前輩.在此先向你說聲謝謝!

网友:
几个小时前BF2.5.0 RC5版放出来了,对这项及黑合子不工作等BUG做了更正。

网友:
我用 2.5 RC1 的都正常

网友:
最新Betaflight 2.5.0-RC5 已解决陀螺仪和解锁问题
原來4楼已提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前輩.現在試OK!可以使用BIN版.我想應該有人發現告知發行人.不然沒有那麼快做BUG修正.感謝大家.我本人一直用BIN版去刷.未來還可以刷回CC3D.如果用HEX版的話又要短路又要用TTL去作業麻煩.

楼主: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在CLI參數是否要去修改Oneshot42實施(當單穩功能啟用類型“設置use_oneshot42 = ON”)和連拍實施(當oneshot125功能啟用類型“設置use_multishot = ON”).因為我在CLI參數SET內發現是OFF.所以想請教各位是否可以修改為ON.麻煩告知謝謝!

网友:
現在是Betaflight 2.5.0-RC6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在CLI參數是否要去修改Oneshot42實施(當單穩功能啟用類型“設置use_oneshot42 = ON”) ...

我的F3改了电机都没反应,CC3D的更不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3改了电机都没反应,CC3D的更不能改了

謝謝前輩提醒.目前要刷2.5.0-RC7試試看.CLI方面更改機子尺寸分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提醒.目前要刷2.5.0-RC7試試看.CLI方面更改機子尺寸分配.

哈哈,客气,实践出真知,尽情折腾吧

楼主:
今天試2.5.0RC7試飛一下。感覺沒有2.5.0RC5好飛。等待正式發行版出來。再更新看看是否有好飛。

楼主:
2.5.1補丁.敬請注意油門最低為1040.所以油門微調需調整1000以下.也就是要低於1040以下才能夠解鎖.各位先進前輩可以刷2.5.1更加穩定.

网友:
  等等來試試!

楼主:
早上試飛一下.還有一些BUG需要修改.例如油門在最低為1040.會發生用遙控器撥桿做PID或2.無法動作.後來修改CLI油門最低點部分修改為1100.就正常可以變換1或2.敬請各位前輩注意.

网友:
BF太牛了,就是定高还是抽风

楼主:
請調整PID數據.

网友:
改2.2版~ .bin 的檔~ 一切順利!!!

楼主:
BF2.5.2固件又出來.又可以刷機測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minicc3d,2.5.0rc4,4k,手动模式,试飞正常。由于小机刚做好,参数还没调好,所以飞得不顺手。

你的minicc3d刷bf后能用sbus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minicc3d刷bf后能用sbus吗

能用的,PPM也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用的,PPM也能用。

上位机软件需要设置什么吗?能否告诉我一下详细的步骤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软件需要设置什么吗?能否告诉我一下详细的步骤谢谢了

第一步先修改端口:

第二步修改SBU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软件需要设置什么吗?能否告诉我一下详细的步骤谢谢了

SBUS线呢要插在MP口上,也就是主端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先修改端口:

就是修改成串行输入,和sbus这两个选项的对不?我修改了保存之后就直接断开连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US线呢要插在MP口上,也就是主端口。

接了啊,红黑和最靠边的信号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修改成串行输入,和sbus这两个选项的对不?我修改了保存之后就直接断开连接了

断开再连接上就好了。接好线后到遥控器那个选项查看通道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开再连接上就好了。接好线后到遥控器那个选项查看通道情况。

好的谢啦我回去再试试,昨晚弄了一晚上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啦我回去再试试,昨晚弄了一晚上没反应

SBUS的速度比PPM快一倍,还是数字信号,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US的速度比PWM快一倍,还是数字信号,很稳定的。

CF設定都改了~ 可是R9D 開Sbus 接 main port (黑.紅.空.綠)
在CF上 一直 無法 抓到接收機的訊號!

不過我剛剛刷了 2.5.3版~  目前用 PPM 小飛一下~還順利!!!

网友:
CC3D怎么刷成NAZA32,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6-09-01):
谁能解释下cc3d原有的固件有啥缺点?一直用这个,CC3D刷betaflight有什么好处?有点迷茫,能定高?哪里有教程啊

网友:
我想问下bf bin版你们在哪里下载,我fan qiang下了回来好像都不太一样,没有bin版的文件。

网友(2016-11-01):
可否请教下如何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