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套图传 穿越用

楼主(2016-03-01):
距离可以不用太远 但是要清楚一点的

网友:
有钱买贵的,没钱买便宜点的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网友A:
有钱AOMWAY、肥鲨,没钱创新科,有钱600mw的,没钱200mw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钱AOMWAY、肥鲨,没钱创新科,有钱600mw的,没钱200mw的

请问 200mw的图传大约能多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200mw的图传大约能多远啊?

200mw棒子发射,蘑菇接收,空旷处,300米没问题,空旷处正常用的话500米图像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mw棒子发射,蘑菇接收,空旷处,300米没问题,空旷处正常用的话500米图像可以接受。

发射接收都是棒子天线、、、

网友C:
听朋友说博亚微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朋友说博亚微的性价比很高

是不错,飞了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