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 之换主板瞎折腾

楼主(2016-03-01):
HCP100S和亚拓150似乎是目前市售唯二2S双无刷有自旋优化的机子
(mcpxbl 無自旋優化,K120為尾碳刷).
虽令人诟病的尾部死区可D控加混控解决,但玩机子免不了要折腾一番.

第一组配置,
K爸轻量化后装上,再外挂个降压模组和卫星.
锁尾结实无金鱼尾无死区,还有各种手感可调.
缺點是比原厂加卫星重了4.5G,

第二组配置,
换上V977机板,再外挂个降压模组给主板供电.
前方和左后方的舵机改反向,接出尾舵讯号后就完成了.
一样锁尾结实无金鱼尾无死区,螺距也放大了些,
缺点是十字盘要跟着换成120度,不然打升降螺距会跟着改变.

第三组配置,
这是去年的试验,CC3D外挂降压模组和卫星.
可设定为3轴或6轴模式.
锁尾小金鱼,3轴模式循环螺距小.
当年调试未完成,只试了停悬.
又过了一年固件应该更成熟了,有兴趣折腾的可以试试.

网友A:
强大!
楼主可否把配置说的在详细些,比如是不是舵机接K8,再接个V977的主板,再接HCP100S的电调板,外挂个卫星?
降压模块是降到多少V给谁用的?

网友B:
这个要顶贴!比水贴托贴强万倍!换JST1.25插座裸奔比原来重4.5克,我的V120D02S选择方向之一。痛恨水贴托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顶贴!比水贴托贴强万倍!换JST1.25插座裸奔比原来重4.5克,我的V120D02S选择方向之一。{:1_ ...

02s  k8和卫星直焊  比原厂接收大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s  k8和卫星直焊  比原厂接收大不了多少

感谢指导!我现在用的是原厂02S接收改尾无刷,今天下午基本成功,下一步是601接收加K8,再次感谢!真心希望论坛多出一些像你这样有用的帖子!憎恨水贴托贴喷贴!你的尾舵是3.7克,我的4个全都是蓝箭金属3.0克,速度比你快很耐炸且轻。小指甲还是剪了吧!太不爷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大!
楼主可否把配置说的在详细些,比如是不是舵机接K8,再接个V977的主板,再接HCP100S的电调板,外挂 ...

其实这边发了2组配置,刚刚又加1组共3组.
保留HCP100S原厂配置,只换掉主板(接收板)而已.

因为是2S电池 7.4V供电,而大部分舵机和主板只能约5V供电,
而HCP100S电调又没有BEC,所以要接降压模组.
所以是电调2S电源,经降压模组后给主板(K8~5V, V977主板~4.2V),
然后由主板给舵机和卫星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这边发了2组配置,刚刚又加1组共3组.
保留HCP100S原厂配置,只换掉主板(接收板)而已.
引用 网友C:
02s  k8和卫星直焊  比原厂接收大不了多少

感谢指导!我现在用的是原厂02S接收改尾无刷,今天下午基本成功,下一步是601接收加K8,再次感谢!真心希望论坛多出一些像你这样有用的帖子!憎恨水贴托贴喷贴!你的尾舵长度稍长,我的4个全都是蓝箭金属3.0克,速度比你快很耐炸且轻且短。小指甲还是剪了吧!太不爷们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2s  k8和卫星直焊  比原厂接收大不了多少

你现在的配置1S无法爽飞,换2S吧,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s  k8和卫星直焊  比原厂接收大不了多少

我的K8被我改得有点故障了,
常常上电后十字盘跳动34下,或没反应或疯尾.
目前自检成功率越来越低,快要不能用了.
可以的话还是不要动太大比較好.

网友:
继续继续,就要多些这样的帖子,厌恶托贴水贴喷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导!我现在用的是原厂02S接收改尾无刷,今天下午基本成功,下一步是601接收加K8,再次感谢!真心希 ...

K8用在尾无刷有些特别设定需要注意,大致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K8用在尾无刷有些特别设定需要注意,大致如图.

嗯,OK,指导参数,谢谢!继续!让这贴作为有用的食粮!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s  k8和卫星直焊  比原厂接收大不了多少

前段时间找到一个信价比高的威猛的2S电机,今天找到一个3S电机在路上,可以定点翻,待测试如果像厂家所说,换K8将是呼风唤雨的啦继续继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的配置1S无法爽飞,换2S吧,爽!

已经是2s了,才改不久,现在飞机抖得厉害,还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K8被我改得有点故障了,
常常上电后十字盘跳动34下,或没反应或疯尾.
目前自检成功率越来越低,快要不 ...

我只焊掉了一个插头,跳了三根线,把卫星直焊,基本没什么改动

网友D:
我也有02S想改K8加701接收,原厂的手感2622,2636飞腻了,想K8的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是2s了,才改不久,现在飞机抖得厉害,还没调好

两个原因,陀螺增益高或外转子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02S想改K8加701接收,原厂的手感2622,2636飞腻了,想K8的手感。

你先来改,我在忙着改V120D02S尾无刷,排查解决无刷尾巴抖问题,现在等尾桨。

网友:
哎,我那狗屎的焊接手艺,哈哈,肯定不能把K8上的大舵机接口换成迷你舵机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