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解APM 固定翼地理围栏怎么设置!!!!

楼主(2016-03-01):
大神们!求解APM 固定翼地理围栏怎么设置,只在参数里找到高度设置 没有范围啊,怎么设置距离家多少范围就是边界呢?跪求答疑解惑!!!

楼主:
求解啊求解...

网友:
或 初始设定页里面也有。

网友A:
边距用多边形指令polyg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距用多边形指令polygon

这个边距画完 换地方了是不还得重新画?还是以后不管在哪都默认是这个范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