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能够同时并联2个蜂鸣器上去吗?

楼主(2016-03-02):
说明书上写只能用低电流蜂鸣器,50MA左右,用2个上去有100MA,会不会烧?

网友A:
可以,我已经装了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B:
这个飞控带返航吗?

网友:
我就是這樣處理的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的回复,谢谢那我也装2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控带返航吗?

不知道没有研究过,我是飞穿越机的用不到这个功能

网友:
感觉效果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的回复,谢谢那我也装2个了。

装2个的音量大些有助你的判別

网友:
板主你有買到蜂鳴器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已经装了

可請問購買網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請問購買網址嗎

你去买“ 5V 有源蜂鸣器” 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去买“ 5V 有源蜂鸣器” 就可以了

我有試過、有的不行所以
想說你試可以話
我就可以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試過、有的不行所以
想說你試可以話
我就可以購買

我在蓝天买的,还没试不过应该可以用的,等我试过了我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蓝天买的,还没试不过应该可以用的,等我试过了我告诉你

好的謝謝你

楼主:
跟你说一下,那个蜂鸣器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说一下,那个蜂鸣器可以用,没问题

謝謝你

网友D:
声音还是太小,如果能用BB响上面的蜂鸣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还是太小,如果能用BB响上面的蜂鸣器就好了

BB响那个叫侧发声蜂鸣器,我研究过它的参数,和普通的一样的,都是80分贝。不够响貌似应该是电流不够大造成的

网友:
这个因为是接的飞控上的  电压5V  然后以蜂鸣器的电阻  那电流就那样......

网友:
我的蜂鸣器被磕坏了就没弄个 一直听控的声音

网友E:
怎样设bb响,或者打个开关,当寻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样设bb响,或者打个开关,当寻机用?

你在cleanflight里把beeper设置一个通道,然后把蜂鸣器接飞控buzzer那里就可以了。解锁,电压低,没有信号输入什么的蜂鸣器都会叫,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cleanflight里把beeper设置一个通道,然后把蜂鸣器接飞控buzzer那里就可以了。解锁,电压低,没有信 ...

谢谢大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在cleanflight里把beeper设置一个通道,然后把蜂鸣器接飞控buzzer那里就可以了。解锁,电压低,没有信 ...

具体怎么搞,能上个图吗?新手,理解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怎么搞,能上个图吗?新手,理解差点

蜂鸣器焊接在红圈的地方,注意正负,然后CF上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16-04-04):
引用 楼主:
蜂鸣器焊接在红圈的地方,注意正负,然后CF上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 我F3飞控 接蜂鸣器 用PWM接收机 可以实现寻机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问 我F3飞控 接蜂鸣器 用PWM接收机 可以实现寻机功能吗?

当然可以,我用的就是pwm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我用的就是pwm接收机

学习了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我用的就是pwm接收机

楼主 请问 接上有源BB响 怎么能实现低电压报警呢?飞控还要接电池平衡头吗?接在哪里啊? 如果连接电脑的话 会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问 接上有源BB响 怎么能实现低电压报警呢?飞控还要接电池平衡头吗?接在哪里啊? 如果连接电脑的 ...

F3飞控自带电压检测,但是它检测的是电池的总电压,然后根据你可以在CF上设置报警电压,比如你设置3.5V报警,这样总电压低于10.5V蜂鸣器就会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3飞控自带电压检测,但是它检测的是电池的总电压,然后根据你可以在CF上设置报警电压,比如你设置3.5V报 ...

明白了 谢谢楼主。 那我就吧平衡头两边的红黑线接到飞控的电压检测接口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谢谢楼主。 那我就吧平衡头两边的红黑线接到飞控的电压检测接口就OK 了。

你直接从分电板的电池主进线位置焊接线到飞控上不就行了,你接平衡头难道每次你都要插2次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直接从分电板的电池主进线位置焊接线到飞控上不就行了,你接平衡头难道每次你都要插2次接头?

懂了  感谢楼主不厌其烦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