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6-03-02):
银燕32飞控。调参后。无法解锁。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①需要您检查下电机和桨的方向是否安装正确。
②需要您确认下传感器是否损坏,可通过调参软件的Sensors选项观看各传感器的数据(或者数据波形)是否正常。正常的数据(或波形,陀螺仪、加速度和罗盘的波形都有3跟线)会根据飞控的姿态变化而变化,而不会飞机不动而变化或者只有一根两根波形线。
③如果各个传感器没问题,可以尝试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

希望对您有帮助,谢谢。